FUTABA14SG

楼主(2021-02-07):
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14SG配7008,每次更换模型后还需再对频吗?感谢

网友:
对一次就行了

网友:
这要看你怎么设置,如果你保存了多个不同的飞机,

网友A:
同一个接收机不用

网友B:
对过一次就不需要了

网友:
切换的那个模型如果对过的就不用再对了

网友C:
14sg和7008是匹配发射机ID,所以,换到其他地方用,14sg重新建模型,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接收机不用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过一次就不需要了

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和7008是匹配发射机ID,所以,换到其他地方用,14sg重新建模型,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