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8软件十字盘博士帽里面的“距离”这个参数是什么用途?

楼主(2021-02-07):
这个“距离”的原本数值是100,现在我把他调到了85,原因是循环螺距无法在80--100之间将度数调到8度,之前看到有贴子里面回复说这个参数是调节虚拟的十字盘三脚的长度,可以降低循环螺距,但没有讲到调节这个数值是否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因为我对这参数一无所知,所以发贴询问大家能否详细讲讲这个参数的功能以及不利的影响。我调节了后在K8调循环螺距的那里滑块可以调到80了,这时循环螺距正好是8度,然后我测过集体螺距的最大最小没有变化。

如图这个“距离”的参数是什么用途?

如图这个“距离”的参数是什么用途?

网友A:
它指的就是舵机拉杆到主轴中心的距离,几乎所有飞机三个拉杆到主轴中心的距离都一样,所以都设成一样的值就行。话说循环螺距范围不对,不是换舵臂孔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指的就是舵机拉杆到主轴中心的距离,几乎所有飞机三个拉杆到主轴中心的距离都一样,所以都设成一样的值就 ...

富丽380机子用的DEKO1295舵机,舵机臂球头向内缩一孔的话,舵机拉杆就不能和舵机臂垂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丽380机子用的DEKO1295舵机,舵机臂球头向内缩一控的话,舵机拉杆就不能和舵机臂垂直了。

不一定要严格垂直,有一点偏差问题也不大

网友:
舵臂90度垂直。最高最低点又会不垂直了得

楼主:
自己顶一个这年头发个技术性问题比较难得高手回答了,感谢楼上两位回答。

楼主:
真没人再来回答一下了吗?

网友:
也想知道,帮顶一个

网友(2021-05-08):
球头到主轴中心的距离

网友B:
一直调整循环螺距是74就有8度了,按楼主的方法试了
飞行感觉和原来没变化,或者我感觉不出来
直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调整循环螺距是74就有8度了,按楼主的方法试了
飞行感觉和原来没变化,或者我感觉不出来
直接用吧

富丽380十字盘外圈是平的,后来换了新型十字盘外圈后,循环螺距调到77就能到8度了,所以这个距离数值我还是还原了,没动它,毕竟不懂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富丽380十字盘外圈是平的,后来换了新型十字盘外圈后,循环螺距调到77就能到8度了,所以这个距离数值我还 ...

我是调整数值了,现在应该是调整到三个都是90%,这种情况下循环螺距调整到81更好有8度,81也在页面提示的80至110的有效数值内,所以我就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调整数值了,现在应该是调整到三个都是90%,这种情况下循环螺距调整到81更好有8度,81也在页面提示的 ...

关键就是这个“距离”参数调整后对飞机的飞行有什么影响不知道啊?我之前也调过普通飞是没感到什么问题,估计得3D动作玩得溜的才能感受到,现在论坛高手来得少要么就是看看懒得回复,唉!直机的前途暗淡呐!

网友C:
請問距離的單位是 ? m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距離的單位是 ? mm ?

实话实说,不懂!但也不需要知道是什么单位,这个是虚拟参数,所以只要数值降低就行,降低数值的确可以减小循环螺距,唯一就是不懂调低了数值会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D:
这个距离影响的是十字盘动作量对应的飞机动作量,比如你打满副翼,十字盘倾斜8度,正好循环螺距也是8度,你减小这个距离,陀螺仪会认为你的十字盘个头比较小,你再打满副翼,它为了保证动作量,会加大十字盘动作,比如会倾斜成9度,这个参数是跟循环螺距匹配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把你打杆的量映射到飞机的动作量上,当然会影响飞行手感,但是只要你最终把循环螺距调整好了就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距离影响的是十字盘动作量对应的飞机动作量,比如你打满副翼,十字盘倾斜8度,正好循环螺距也是8度,你 ...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终于得到一个非常详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