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更新失败,有大佬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1-02-07):
不管是用蓝牙更新,还是用usb更新,更新进度到5%-8%左右就跳回开始界面...
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现在mb蓝灯常亮,软件里显示“重设模式”

网友A:
接口不稳定,调低串口速率试一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不稳定,调低串口速率试一下

mac系统,没地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谢谢大佬

网友C:
教程里说要先恢复出厂默认值才能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程里说要先恢复出厂默认值才能更新。

真没看教程...升级的时候也就提醒以前设置不在...

楼主:
结果是,不停的更,不停的更,一不小心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果是,不停的更,不停的更,一不小心就好了……

亲,这里建议你换个头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这里建议你换个头像试试........

头像不正呀,完了我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