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穿越机模拟器买哪个好?

楼主(2021-02-08):
各位大神穿越机
模拟器
买哪个好?

网友A:
最好的话那就属黑羊模拟器了,花钱是节约的开始,我保证你玩遍所有模拟器还是会花钱买黑羊模拟器,何不直接一步到位呢!反而还节约了不少弯路的费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黑羊是手感最好的

网友C:
找个大点的地方,直接真机干,练几次青蛙跳,几次就上手了,fpv就是从碰,摔里面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