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T8FG飞朗宇M2的模友吗?

楼主(2021-02-08):
本人手头没有S-FHSS制式的控,不知道FASST制式的T8FG能操控朗宇M2小电直不?望解答!

网友A:
需要买个fasst制式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买个fasst制式的接收机

接收机有现成的

网友:
直接接sbus就行

网友B:
可以,S-fhss制式接收机能正常的对频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S-fhss制式接收机能正常的对频就能用

我的T8FG玩不了S-FHSS

网友C:
只要是sbus信号的就行

楼主:
大家有用T8FG飞M2的都来晒一下自己的机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D:

A24兄弟,你连接接收与飞控的插头链接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A24兄弟,你连接接收与飞控的插头链接有么?

插头是垃圾堆里捡的,接好线就用,没链接。

楼主:
顶上去,愿更多用T8FG飞M2的模友能不吝晒图!

网友C:
外置接收机设置遥控大同小异,都是通道映射和开关,曲线。。。不一定只有参考lz这个遥控的呀。FASST是协议,弄个sbus信号的就可以用,接线为1.25的3p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接收机设置遥控大同小异,都是通道映射和开关,曲线。。。不一定只有参考lz这个遥控的呀。FASST是协议 ...

端子的淘宝链接有么?

楼主:
朗宇在卖的端子线是1.5m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sbus信号的就行

sbus是串型控制总线,和无线传输制式没啥关系。天地飞的接收也可以兼容sbus。楼主的t8fg要玩M2就只能是FASST制式接收机并且接收机能够使用sbus总线输出控制,缺一不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朗宇在卖的端子线是1.5mm的

随便一个电子元器件店就行了...有条件买硅胶线的版本,可以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bus是串型控制总线,和无线传输制式没啥关系。天地飞的接收也可以兼容sbus。楼主的t8fg要玩M2就只能是FA ...

麻烦看完再回复吧...下面我有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电子元器件店就行了...有条件买硅胶线的版本,可以搜一下

还是怕买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怕买错了!

都是通用件不会错的,1.0/1.25/1.5/2.0/2.54这些一次买个十几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通用件不会错的,1.0/1.25/1.5/2.0/2.54这些一次买个十几对就行

好的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麻烦看完再回复吧...下面我有补充

有啥话你不能一气儿说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啥话你不能一气儿说完啊

翻翻帖子再回嘛

楼主:
大家莫要伤了和气!

网友F(2021-03-26):
引用 楼主:
顶上去,愿更多用T8FG飞M2的模友能不吝晒图!

T8没有SFHSS协议哦,所以需要从新买一个外置的小卫星接收机

网友G:
接收机天线绑在一起不影响遥控距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收机天线绑在一起不影响遥控距离吗?

馈线缚一起没问题,天线头没网线的部份就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T8没有SFHSS协议哦,所以需要从新买一个外置的小卫星接收机

就算支持S-FHSS协议也得重新买一个接收机,反正不是原厂控都得外接一个接收机!

楼主:
T8FG完美对接M2

网友H(2021-05-13):
楼主,上图用的是什么接收机?有链接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T8FG完美对接M2

t8fg能飞 m1 吗?要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上图用的是什么接收机?有链接吗

马云家有,自己搜!

楼主:
引用 网友I:
t8fg能飞 m1 吗?要买什么?

M1与M2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