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D打印时顶层变薄甚至缺失

楼主(2021-02-08):
3D分段打印固定翼,为保持分段处互相连通,将顶层厚度设为0,但这导致了模型上层部分变薄甚至确实,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保持各段切面连通的情况下防止其它部分漏洞

网友:
你这是建模时候,这块地方坡度不太好,然后切片时候设置了一层壁厚,软件默认就只能用一根丝来组成这样的破面,一旦一根丝的宽度没办法满足整个坡于是就会出现漏洞…解决方法是,cura我不太清楚怎么操作,s3d里我手动把这一段容易出现漏洞的高度,设置成两层壁甚至3层,具体看切片浏览里能不能填满,其他的高度还是用一层厚,那样就能解决~~再不行就只能改模型了

网友A:
或者用类似方法,切片软件里设置出有镂空的那段高度,把顶层设置出一层两层也行~cura我不太清楚,平时用的s3d,但是这个思路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用类似方法,切片软件里设置出有镂空的那段高度,把顶层设置出一层两层也行~cura我不太清楚,平时用的s ...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切片软件

网友B:
还有降低那部分的层高也行,比如正常是0.25,这部分可以用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降低那部分的层高也行,比如正常是0.25,这部分可以用0.1

谢谢,cura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
这个正常,薄壁打印斜坡太大就会层层粘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