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尾巴一直抽

楼主(2021-02-09):
vbar陀螺   276SV锁尾    感动从0到100都试了,没反应还是一样抽,求教

网友:
看着貌似感度高了,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是否顺滑吧

网友:
大V和大K就是针对油机设计的,按理说不应该,我的600N,用不起V用的大K,锁尾一根棍,非常舒服,楼主排查一下尾巴的顺滑度

网友:
感度高了,感度高尾巴是快速来回摆动,感度低是慢速摆动,再就是检查一下尾巴机械结构有没有卡顿情况。

网友:
油鸡上大k就比大v耐震。

网友:
看震动吧。尾巴止推装反了没有

网友A:
看楼主的照片尾舵机是不是S9256??但是描述却是276sv,我记得前者是宽频,后者是窄频,陀螺仪里面选对了没???再者像楼上所说的尾巴止推装反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照片尾舵机是不是S9256??但是描述却是276sv,我记得前者是宽频,后者是窄频,陀螺仪里面选对了没 ...

之前是9256  尾巴抖的很厉害,换了276SV还是没有任何改善,尾滑套没有装反,机械部分一切正常

网友B:
油机振动大,给陀螺仪加个后海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振动大,给陀螺仪加个后海绵试试

加了,问题如故

网友C:
要不換mb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換mb看看?

有这个想法

网友D:
是不是感度的通道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感度的通道接错了???

没错,都正确,现在怀疑是超转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问题如故

如果防震没问题,感度也合适,看看尾推(蟹爪)有没有虚位。可以试试一只手固定住尾舵机拉杆,一只手轻轻左右掰尾桨,看看有没有虚位。可以有一点儿,但是不能太大

网友B:
另外,亚拓2合1使用要小心。设计原因我记得用一阵子容易脱焊,导致断电,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亚拓2合1使用要小心。设计原因我记得用一阵子容易脱焊,导致断电,很危险

地面检修的时候发现了二合一开焊的问题,全部加焊好了,尾巴虚位是有点大

网友E:
尾轴左右间隙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轴左右间隙大不大

有点大,已经大保养了,现在状态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