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穿越机飞行模式

楼主(2021-02-09):
自学穿越机, 买了一台自己研究
目前用自稳模式, 就是ANGLE模式, 杆子会中, 飞机会自动归平
听说还有半自稳模式, 和手动模式, 是什么模式呢, HORIZON和ACRO模式吗
大家平常你飞时, 都用什么模式呢

网友:
不要飞自稳,飞手动,不然永远练不出来

楼主:
手动相当于BF里的什么模式呢, ACRO模式吗

网友A:
什么挡位都不是就是手动

网友:
大疆无人机就是高级的自稳,玩几下就没意思了,除非拿来工作,但用来工作自己组的无人机又达不到大疆的那种稳定性,所以,自己组的飞飞手动比较刺激。不要去玩自稳,不然很容易退模,各有各的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挡位都不是就是手动

不可能这么不严谨吧, 飞控肯定有一个当前模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这么不严谨吧, 飞控肯定有一个当前模式的

什么模式都没有就是手动。

网友:
都飞acro
模式 不打杆飞机会维持当前姿态

网友C:
不用手动的穿越机是没有灵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手动的穿越机是没有灵魂的

我问的是手动模式, 相当于BF里的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模式都没有就是手动。

BF里怎么设置呢
我的三档为啥都要设置一个模式呢。

网友:
别听大佬们瞎BB,新人先飞自稳模式,或者模拟器,不然炸机炸的你怀疑人生

网友:
在这个版块搜老帖。时间长不玩,我想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手动模式, 相当于BF里的什么模式

就是不开自稳和半自稳就是手动

网友:
手动模式,有点反常态。

根本就是开关手,

飞过 飞机和电直的,一定觉得手法好怪

楼主:
就是打杆后,回中,飞机还是维持原来的角度,必须反向打杆,才能回中,是这个意思吗

来自微站

楼主:
打方向,回中后,就不再转弯了吧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打杆后,回中,飞机还是维持原来的角度,必须反向打杆,才能回中,是这个意思吗

这么说吧,手动就是摇杆控制运动速度~压杆打副翼,杆压越多转越快,杆回中机子不执行滚转操作~但是问题来了,bf里你可以设置什么模式都没有的纯手动模式,真的能这么设置,但是那样的话按照上面的操作,你杆回中了飞机的确不会再执行滚转,但是惯性还会让飞机继续小幅度继续运动~而如果你在bf里设置了acro模式,飞机才是真正锁定在你杆中立时候的姿态,不会因为惯性继续晃~压不压反杆那是看具体那时候姿态和运动轨迹做修正用的,不是说一定要反复抽风一样摇操纵杆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此时此刻正在练模拟器....
手动模式是你解锁后默认的模式 ACRO  不需要单独打开。
个人心得这个练习有个先入为主,自稳练多了改手动很不适应。关键是最后玩还是手动。我觉得自稳就是让你熟悉下杆位方向、做动作怎么打杆(简单的小角度的可以)。然后就赶紧练手动吧,我零零碎碎练了20小时自稳和半自稳,昨天改手动一直炸,今天飞了三小时目前可以飞稳,转弯,刷锅。平时练得不多但一直再看在学习,然后今天忽然就会飞了。练习记得摄像头调低我调的18度,练一会调到30度飞一会,然后在调回18度,慢慢改到25度.因为速度控制不好所以我是这么练的. 不说了 练模拟器去了。加油但愿今年春天都能手动飞真机了

网友:
要么自稳要么手动,半自稳手感很奇怪

网友:
坚持手动,开始会枯燥,因为做不了动作,就练习悬停,悬停可以了再练习掉头朝自己飞。

网友:
自稳毁手感,千万不要用

网友:
如果连左右前后都控制不好就自稳模式(或者低rate手动模式)开始,左右前后能控制了就切到手动模式,切勿留恋自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