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380意犹未尽,再入xl480,陆续开始装机!更新金鱼尾解决方案。

楼主(2021-02-09):
买了xl380后,安装调试过程中就体会到了飞机的设计和精度以及做工的出色表现,试飞后又被它安静低震动的运行,很手的飞行体验所折服。但是飞机还是有点小,感觉飞的不过瘾,又将注意力移动到了更大一个级别的xl480上,这个独特的一根筋,就是一条皮带搞定电机到主轴和尾浆的设计很新颖,于是果断入手一台,陆续更新装机贴与朋友们分享品尝这台来自意大利的《一根筋》。

先摆个地摊看看全部,带电机的套装

4015电机,880kv

1.5mm的全碳侧板强度有保证

塑料的主轴座,应该够用,不过我定了金属op件还没有到,意大利这个飞机的塑料材质很特别,感觉不那么脆

金属电机座和第三轴承座

一根筋的皮带,大齿盘和主轴

塑料尾管座看上去比较耐炸

中联,十字盘,塑料大桨夹

楼主:
全塑料的尾巴,厂家说后期会出金属升级,垂尾居然也是塑料有点不理解,厂家有碳的升级件,塑料的脚架和地板电调版,看上去很结实,整机重量很轻了!

楼主:
尾管17mm,够细,炸鸡卸力,以后多买几个备用吧。先装箱,明天正式开搞!

网友:
xl480我也有,但是小罗对480明显不如380上心,好多金属件都没上

xl380 v2 很棒,希望480也继续改进

楼主:
开始安装电机和第三轴承座,先装电机压带轮,由于用的是4015电机,压带轮按说明书要装到最内侧

楼主:
链接电机座和第三轴承座,不要拧死,后面还要调皮带松紧,安装特殊的电机齿轮,内置两个单向轴承,厂家说以前一个不太耐用,现在升级成两个就耐用了,装上电机齿轮,上垫片和卡簧进行固定!

网友A:
480相当于450级别吗

楼主:
安装舵机摇臂,厂家都给配好的附件,注意m2螺母要加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相当于450级别吗

500级,飞480mm大桨

楼主:
选择合适得舵机安装片,压入舵机安装座中,这里精度很好,有压入后的紧配合,按说明书组装舵机到主轴座上,注意不要拧太大力,拧到舵机安装片轻微变形即可!

网友B:
聽說設計 單向死很快
馬達齒單向尺寸太小容易打滑Forza450也是把單向做在馬達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說設計 單向死很快
馬達齒單向尺寸太小容易打滑Forza450也是把單向做在馬達齒上

两个单向就没问题了,之前一个确实不耐用

楼主:
依此把电机座,主轴座,底板,电池板锁入侧板,塑料件都有预埋金属螺母需要打胶,安装好后拆入主轴,非常顺滑的上下自如,侧板的精度非常好,三颗主轴轴承同心度不用单独调整!

楼主:
再装脚架和头罩柱,脚架设计很新颖,不用顶丝固定,卡扣进去就可以了,塑料头罩柱应该是炸鸡卸力点吧!

楼主:
安装一根筋的皮带大齿盘,这个就不用cnc齿盘了,反正是皮带传动,结构简单的大齿盘座还真有点不适应。

楼主:
安装旋翼头和连杆,十字盘和中联质感不错,球头扣很大力装上后非常顺滑,质量精度一流!

楼主:
装上大桨夹,注意减震胶和垫圈有方向,带台的一面向外!

网友:
除了塑料件很容易废,其他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