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7PX如何更换电位器

楼主(2021-02-09):
目前油门在中位时偶有0-5左右的抖动,以及最大油门时95-100之间抖动。

想换电位器,在淘宝找到了对应的配件,但不知如何拆开枪控。
请教有经验的模友,能否给个照片参考下拆装方法。

网友A:
不要换掉。拆开控的电位器用干净棉棒轻轻擦一下就行,千万不要沾酒精什么的。擦干净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换掉。拆开控的电位器用干净棉棒轻轻擦一下就行,千万不要沾酒精什么的。擦干净就没问题了

要怎么拆开枪控的外壳呢

网友A:
只能自己研究了。我之前拆过一个4px。基本上就是卡扣。最好在温暖的室内拆,不然容易断卡扣,rc fans 有4px拆机,我也是学的他

楼主:
转向轮会拆,但枪控手握的地方,看不出哪里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自己研究了。我之前拆过一个4px。基本上就是卡扣。最好在温暖的室内拆,不然容易断卡扣,rc fans 有4px ...

红色箭头的两个方向拉不开

屏幕外一圈的盖板,有粘胶,轻轻挑开看(也就敢挑开1mm的缝),盖板下面不确定有没有螺丝。
不知4px是否要拆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箭头的两个方向拉不开

4px不需要。他是整个面板下来的。你从百度搜4px遥控抖舵,拆解就看到那个贴子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换掉。拆开控的电位器用干净棉棒轻轻擦一下就行,千万不要沾酒精什么的。擦干净就没问题了

有专用的电位器清洗剂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电位器清洗剂吧

能擦干净为什么要清洗剂,那玩意对碳膜没有一点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擦干净为什么要清洗剂,那玩意对碳膜没有一点好处,

我常用的(油性清洗剂),效果很好,接触不好有时候除了碳膜表面有问题外,和碳膜接触的金属触片表面有氧化也有关系的。而更换电位器却是下下策,除非能买到和原厂原配完全相同的电位器,否则,新换的电位器,和原配的电位器的性能(阻值曲线)肯定是有差异的,换了新电位器后需要进行矫正。

楼主:
谢谢各位,外壳已顺利拆除。
就是我图示中的位置,稍用点力就可直接拉开。
电位器取出后,就是吹了吹,手动拨几下,重新安装,油门抖动消失。

网友C(2021-04-29):
像看看你做的GPS   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外壳已顺利拆除。
就是我图示中的位置,稍用点力就可直接拉开。
电位器取出后,就是吹了吹,手 ...

可以再拆一次拍个视频么

楼主(2021-06-06):
引用 网友C:
像看看你做的GPS   模块

抱歉,好久没上论坛。

不知你是想看什么?

有问题可以私信我,或是QQ:271198361

网友D:
这个gps模块可以兼容付他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gps模块可以兼容付他爸么

只要中间件能从GPS模块正确读出GPS数据,并按格式发送出去,Futaba遥控器就可看到相关信息。

所以并不是GPS模块是否兼容Futaba。

上述中间件,我指的是 Arduino pro mini 这个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中间件能从GPS模块正确读出GPS数据,并按格式发送出去,Futaba遥控器就可看到相关信息。

所以并不 ...

这个格式就是麻烦的地方。有没有成品做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格式就是麻烦的地方。有没有成品做好的呢

我应该是去年做好了一套,在环奇727车上载着跑了跑,GPS相关数据回传正常。

网友:
还能再做么

楼主:
当然可以做,只是时间要等到九月底考试考完。
手头的工作也忙,一堆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做,只是时间要等到九月底考试考完。
手头的工作也忙,一堆事,

报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