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自旋鐘擺~遙控直升機教學~六大基本功系列5

楼主(2021-02-09):
2021~自旋鐘擺~遙控直升機教學~六大基本功系列5

网友:
貌似视频链接挂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下,这么好的教学贴,不如隔 壁飞机的软文广告?
这里真是金钱味越来越浓了,难怪人越来越少

做教學帖的是傻瓜...
不過,有各種飛機的開箱和軟文廣告才好啊!多熱鬧啊~

网友:
每次看都会有收获,感谢张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教學帖的是傻瓜...
不過,有各種飛機的開箱和軟文廣告才好啊!多熱鬧啊~

絕對不是傻瓜!做教學帖要有廣闊腔襟!又有高超技術!配服!請堅持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絕對不是傻瓜!做教學帖要有廣闊腔襟!又有高超技術!配服!請堅持下去!

感謝你的支持與鼓勵~~

网友(2021-05-10):
张董,我又来麻烦您了我记得你有个回复还是开的贴里面有提到接收机加超级电容的,那个电容容量很大即使电池没电了也能顶20秒,我找来找去没再看到,所以想问问你那个是不是法拉电容?容量多大的?耐压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支持與鼓勵~~

张董,我又来麻烦您了我记得你有个回复还是开的贴里面有提到接收机加超级电容的,那个电容容量很大即使电池没电了也能顶20秒,我找来找去没再看到,所以想问问你那个是不是法拉电容?容量多大的?耐压多少?

网友(2021-06-15):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支持與鼓勵~~

张董,好像您很久没来论坛了啊?那边疫情是否有些严重呢?您身体是否安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支持與鼓勵~~

最近又在复习优酷上你发的视频,有个小疑问麻烦解惑,就是十字盘和舵机臂相连的连杆长度是否必须相等的问题,你在自旋航道那集视频里写了三个连杆必须等长,而现在有人说在十字盘舵机臂水平后,十字盘如果不能水平应该通过调十字盘连杆长度(机械调整)来使十字盘水平。我的富丽380十字盘舵机臂原来就是固定长度的塑料连杆,所以如果十字盘舵机臂水平后,十字盘还不能水平就只能通过K8里面的参数来调,后来看到关于十字盘水平调试的贴,说十字盘水平尽量通过机械调整比较好,这样我就疑惑了,不知道究竟应该用那个方法正确呢?

      简单说就是,用k8先调舵机臂水平,然后用调平器看十字盘,再单独调十字盘拉杆让十字盘完全水平,这个方法对不对呢?这是我现在的方法。

网友(2021-09-24):
特别喜欢你的视频  每次到新动作的时候都是先看了你的视频再练习的 收货很大!  感谢楼主!  我是把你的优酷 B站都关注了  经常看看有没更新内容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