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40cc汽油发动机加装电启动

楼主(2021-02-09):
启动电流不超过25A,增加重量约450克。启动很容易。注意加工分体式桨毂磁铁传感器位置与键槽相对角度要与原位置保持一致,磁铁极性要保持与原来一致,否则不能点火。2分链条,30A中特威电调(保留信号线和地线,接入接收机),朗宇2216电机,行星减速器,减速比1:5.18,2分10齿链轮和31齿链轮,链轮减速比1:3.1,合计减速比约1:15。单向轴承CSK6003,尺寸17*35*10

网友:
用铝轮+齿形皮带,可减少很多重量。

网友:
用单向轴承吗?

网友A:
这是买的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买的套件吗?

自己做的

楼主:
磁铁的极性要与原来保持一致

网友:
这个够狠,把齿轮链条换成同步带轮,会减轻很多

网友:
用1:16的减速器,配合同步带会不会更好些呢

网友:
期待你的单项轴承能用的长久,我也做过电启动,在试机时损坏了两个单项轴承,放弃了。老老实实又回到了解放前

网友:
整架飞机不重了几百克,要是3D机还怎么飞呀头重也不好飞呀

网友(2021-05-25):
楼主能不能定制一个DLE85CC的启动装置

网友(2023-01-05):
也想自己DIY,能提供一些买的东西的型号以及自己做的,有图纸么?

网友(2023-03-19):
增加重量约370克。

网友B:
为了减轻重量、降低成本和简便实施,想了很多办法,提供详细参数如下:
1)采用低KV的电机,KV880
2)采用5.1行星减速器
3)采用CSK12单向轴承
4)采用3M 25齿轮和50齿同步轮,槽宽11mm(想用7mm的,20齿和40齿的,再减轻点重量,但担心力度不够,而且减轻重量有限,没有实施,以后可以试试)
5)直接采用原来的桨毂切割打磨,减少工作量和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减轻重量、降低成本和简便实施,想了很多办法,提供详细参数如下:
1)采用低KV的电机,KV880
2)采 ...

给老哥点赞

网友(2023-05-31):
请问有制作过程吗?分享一下。

网友(2024-03-28):
请教一下 通过减速后的最终转速降到多少合适?

网友:
我计算了一下在1100rpm

网友B:
据说大于600rpm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大于600rpm就行

谢谢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为何非要折腾电启动呢除了**   发动机启动后根本不熄火呀

网友:
主要是为了启动简单,而且也是为了安全。

网友(2024-08-07):
行星减速器型号能给个关键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