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入手了几个8元电调,请问为什么电机不转?

楼主(2021-02-10):
如题,接线都正确,电机通电有声音,通电情况下长时间不操作,电机也会发出滴滴声音,但在调参软件里面不管怎么选择电调协议都无法驱动电机,请问怎么弄呢?

网友:
应该问卖家呀!

楼主:
卖家让我设置下油门行程在800-2000,但是在调参界面即使关了遥控器也可以通过滑块控制电机转动才对。

网友:
这种电调不是数字协议, 所以选pwm, 那些dshot oneshot都是数字协议,你照片电调看着就不是blheli

网友:
标的BEC输入端,应该是你要给电调灌5v电压,电调本身没有BEC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吧

网友A:
大油门会急停,要小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油门会急停,要小心

我按照教程刷了固件,不会急停,特别顺滑,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电调要修改参数的!请参考:
https://blog.csdn.net/qq_39561837/article/details/109087876?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BlogCommendFromMachineLearnPai2-6.compare&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BlogCommendFromMachineLearnPai2-6.compare

网友:
或者:https://blog.csdn.net/qq_39561837/article/details/109087876

网友C:
另一个参考:https://blog.csdn.net/l420ll/article/details/107217399#comments_148390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按照教程刷了固件,不会急停,特别顺滑,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个参考:https://blog.csdn.net/l420ll/article/details/107217399#comments_14839037

太全面的,谢谢!!!

网友:
电调协议选standard 估计就能用了

网友:
不要贪便宜,随时烧

网友D(2021-04-03):
楼主,这电调怎么调参啊?我买了个usb转com的设置器,连接上没反应。

网友:
只要8元,真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电调怎么调参啊?我买了个usb转com的设置器,连接上没反应。

我也翻车了

网友:
我现在搞好了。很简单,买块教程里的板,设置好调参。但是现在设置成双向,转速不高。我也没刷固件,现在焊了2个3PIN接头在上面,焊一个12转5V的降压模块。使用正常,就是转速问题我还得研究研究。前几天看有人说用7805可以直接供电(就不用外接供电了),目前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