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个关于450起飞重量的话题

楼主(2021-02-10):
浏览了一下以前的帖子,450机型的起飞重量是越来越高,最开始零几年的550-700G到16年的880-950G,甚至还有1KG的兄台;又是6年过去了,现在大家的450多重了啊~?先说下我的,之前是飞越450pro大概在800G左右,今年(还没过年哈~~)升级了+冰人的旋翼头+轴传尾波箱  3S-2600电池,ebar v2陀螺好盈铂金60A V4电调,体重直接飙升到980G左右,感觉稍微来点风(2-3级),悬停高度都不大好控制了,逼得我把正飞定速增加到2200转左右才相对比较稳,大家的呢?

网友A:
转速太低了,我都是定速3500左右,这样才好飞。

网友B:
6s1400电池450拉长用360桨戴头罩起飞重量970g,11T电机齿,转速大概2500-27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低了,我都是定速3500左右,这样才好飞。

3500我金鱼尾。。。。。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1400电池450拉长用360桨戴头罩起飞重量970g,11T电机齿,转速大概2500-2700左右。

360桨的话970不算重吧,应该还是灵活的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低了,我都是定速3500左右,这样才好飞。

看来我得排震了
来自微站

网友C:
325桨3300-36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5桨3300-3600转

你们转速都整这么高的。。。90%油门定速啊?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转速都整这么高的。。。90%油门定速啊?

80-85

网友:
450pro360大桨,6s1400电池,起飞重量1015克!

网友D:
连头罩、3S 2200电,起飞重900克,
325桨,3檔:1800、2400、2700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连头罩、3S 2200电,起飞重900克,
325桨,3檔:1800、2400、2700转

450pro1800转油门大概设百分之多少

网友:
本人悬停,航线,能飞起来就可以,不要求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pro1800转油门大概设百分之多少

3檔:
65、75、85%

网友F:
刚做好一架起飞重1.5kg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50pro1800转油门大概设百分之多少

这要看你用多少T的电机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用多少T的电机齿。

嗯是的!我们都是铁杆45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用多少T的电机齿。

我用11t齿,normal我定67,idl1:70,idl2:76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pro1800转油门大概设百分之多少

我50%油门就是1900了

楼主:
昨天连夜排了下震,该上油上油,该做动平衡做动平衡,上3500应该问题不大了,我定速标定下来显示最高转数384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做好一架起飞重1.5kg

超级胖子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11t齿,normal我定67,idl1:70,idl2:76

咱们是不是在上海一起飞过?

其实不用管转速,飞起来舒服就是了。
只是转速低点,炸机损失相对也少。
想调低转速,不能只调油门,必须要齿比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胖子哇

确实,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