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滚圆周航线

楼主(2021-02-10):
两个月没有飞m2了,今天放电一下,顺便试试恢复一下手感

视频:

网友A:
帅版主,请问M2可以接Futaba 的FASST制式S-BUS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版主,请问M2可以接Futaba 的FASST制式S-BUS接收机?

买fasst的接收机有SB线输出的就行。
不要买T-fhss的这个容易失控

网友A:
帅版主,上面这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版主,上面这个如何?

要左边这个,我买了左右两个,一直用左边这个飞没有失控过。右边的没试过,备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版主,上面这个如何?

网友:
帅版主,插头的型号叫什么?

楼主:
好像是JST1.5
我是从K120这种小舵机那里,剪断一个插头出来刚好这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JST1.5
我是从K120这种小舵机那里,剪断一个插头出来刚好这种的。

Futaba R2001SB接收机如何?

楼主:
sfhss的失控率高,这个我也有,不敢上

网友:
威武我呆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 R2001SB接收机如何?

用6203或者6303或者7003比较稳妥,那个头是1.25H端子。

网友:
为啥我用205桨电池只能航线不到3分钟,还没原厂飞的舒服,你是重新绕电机了?还是调低转速了?

楼主:
我是用原厂遥控器第一档3d飞,油门曲线是65直线,可以飞三分半钟

楼主:
只要习惯,65油门也很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