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拼西凑的mcpx

楼主(2021-02-10):
几十块钱买了一块mcpx主板后,一点一点慢慢拼起来的  机架是用伟力944拼接的。

网友A:
944不是两个舵机吗,你怎么上三个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4不是两个舵机吗,你怎么上三个舵机的?

502+棉线加固

网友B:
飞起来了没?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了没?效果如何?

可以正常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2+棉线加固

可以上图看看嘛?我也用了伟力110的好盈10a电调上的mc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图看看嘛?我也用了伟力110的好盈10a电调上的mcpx

我也是用k110的电调和电机 电调刷了blhe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k110的电调和电机 电调刷了blhei

上图看看你靠近主板的两个舵机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你靠近主板的两个舵机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你靠近主板的两个舵机怎么固定的

跟mcpx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跟mcpx一样的

这个mcpx机架后来淘的发现驰远的舵机装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mcpx一样的

好,我也有个944,回去看看能不能搞

网友:
哟嘿,还是无刷的啊,动力和操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mcpx一样的

另一边的舵机看看怎么固定的,我记得944只有左边和后面有螺丝孔,右边是空的,而且左边螺丝孔对应舵机与后面舵机形成的是90度的十字盘,而mcpx是140度十字盘角度呢?

网友C:
用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控

华科尔d10

网友D(2021-04-07):
顶一下,不过这个机身有点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不过这个机身有点软

用碳纤维棒加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