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炸成伪k120

楼主(2021-02-10):
改了2s和尾无刷

网友:
机架也是120的啊?

网友A:
还有啥是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啥是110的?

主板是k110的

网友B:
楼主舵机用的9051嘛?

网友:
基本上能换的都换成120了吧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舵机用的9051嘛?

银燕9251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9251

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银燕9251

请问用9251的话对舵机正反向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9251的话对舵机正反向有要求吗?

改插头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插头就可以啊

改插头的意思是改线序还是把舵机插头改成小白插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插头的意思是改线序还是把舵机插头改成小白插头呢?

我没有改线序 就换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改线序 就换插头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电调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
100s的电机越炸动力越强。越炸机身越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用的什么电调

主电调银燕12a 尾电调不知道什么牌子只知道可以刷blhei

网友:
是不是中间的折腾才是最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