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头不红

楼主(2021-02-10):
用定时点火器可以点亮火头.用3s电池加降压模块到1.4v为什么火头烧不起来.定时点火电压1.2v左右.想不通为啥!

网友:
会是电流不够吗?

网友:
一看这个模块电流就太小了。起码得2a。

网友A:
要用3A的板子,电流不够自动断电。我试过。

网友:
电流不够

网友:
电流不够  3a板子有时候也可能会烧  尽量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3A的板子,电流不够自动断电。我试过。

刚看了下,这就是3a的板子.

楼主:
刚看了下,这就是3a的板子.lou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这就是3a的板子.

我用TB上带数显的降压模块,设定1.1伏,用5节400毫安镍镉电池,工作正常。

网友:
电压可以调高点试试,1.7v  1.8v

网友B:
在保证火头、引线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首先考虑是不是降压开关电源板负载能力不足,
盲目提高降压板空载输出电压不可取,
其次,要考虑3s电池组的最大额定输出电流...
上述都解决了,应该可以点亮,
此时,应该测定和调整好降压模块负载状态下的供电电压,推荐1.2~1.25v,不要超过1.3v,否则可能损坏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