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飞的时候电池都是放电到几伏下来?

楼主(2021-02-11):
LiPo电池应该是放电到3.7V吧,实际飞的时候因为有电流电压肯定会低,实际飞到多少伏下来正好是3.7V?
另外我看到有人用Sony的18650电池VTC6放电到2.5V才下来,是不是这种18650电池和LiPo不一样啊?

网友:
lipo也可以放到3.3v以下,主要是因为大电流放电的关系,不建议放到3.7v以下。

网友:
VTC6是钢壳锂离子电池吧,2.5也是过放了,还不安全。

网友:
正常飞放到3.6v差不多了,18650放到3v左右,都是飞行中的电压,我是这么使用的

网友:
本人看电流计,电压有压降的!1300的电池我放到1100降落!

网友:
我是3.5降落,落地回压到3.6左右

楼主:
我看了一下索尼VTC6A的放电曲线,如果3.7V就降落的话,实际容量可能才1000多mAh

网友:
这个得看多大油门,油门大压降也大,下来以后3.7-3.8就行

网友:
VTC6 ,飞到 3.5V ,放一回儿,回压至 3.78V

网友:
看你给多大油了,一般来说给油大的话可以放低点因为会回压,到3.3差不多,回压到3.7就行。如果是老年飞,那就到3.7下来,不要低于3.5。
18650 和 21700 那就无所谓了,据说可以放到2.5,我一般3.0,保险起见,哈哈。
仅供借鉴,不同环境都不一样的,谨慎飞行。

网友:
3.6落地
。。。

网友:
我一般放到3.3v(飞行中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