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为什么叫高频头?

楼主(2021-02-12):
按理说2.4GHz相比915MHz才是高频吧?黑羊用的915频段,怎么能称之为高频头呢?

网友:
高频头是调制调谐无线电波用来选频发射或接收的装置,不是以频率高低和功率大小来定意的。

网友:
高频也不代表是高功率,

网友A:
女人声音尖细也就是频率高不一定声音就高。

网友B:
夫妻肺片里也没夫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女人声音尖细也就是频率高不一定声音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夫妻肺片里也没夫妻啊

所以一开始到底是谁起的名字呢,英译的吗?

网友:
72MHz 就连高频头了

网友C:
最早航模用的是几十兆赫兹遥控,一根巨长的金属天线。现在很多玩具遥控车都用的是90m的遥控。后来出了433和915当然就算高频了。所以这个叫法也就被沿用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早航模用的是几十兆赫兹遥控,一根巨长的金属天线。现在很多玩具遥控车都用的是90m的遥控。后来出了433和 ...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一开始到底是谁起的名字呢,英译的吗?

夫妻两人一起开的夫妻老婆店卖的肺片牛杂,就叫夫妻肺片咯~和大郎烧饼一个道理

网友:
3MHz 以上就是高频,915, 2.4都 算是U段特高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