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

楼主(2021-02-12):
飞控上的这个led灯蓝色和红色有时候慢闪有时候常亮,看不懂,官方说明书也没提这个表示啥

网友A:
红色慢闪是3d模式。红灯长亮为自稳模式。设置第五通道为一个开关就可以。飞控自己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慢闪是3d模式。红灯长亮为自稳模式。设置第五通道为一个开关就可以。飞控自己识别

3d模式也有修正嘛,为啥我红色慢闪的时候动机身舵机也会修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3d模式也有修正嘛,为啥我红色慢闪的时候动机身舵机也会修正

地面不启动什么模式动舵机都会回中

网友C:
那一坨白色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不启动什么模式动舵机都会回中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坨白色是什么东西?

防止接头松的,软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一坨白色是什么东西?

那是sbus接口,你差不多会看到每台M2都有一坨,是各机主自己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sbus接口,你差不多会看到每台M2都有一坨,是各机主自己加的

请问是什么胶,好清理吗?

网友:
各不相同吧,我用热溶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是sbus接口,你差不多会看到每台M2都有一坨,是各机主自己加的

没有胶的路过嘻嘻,但线会扎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胶的路过嘻嘻,但线会扎紧

我刚买那会儿也不用胶,直到6,7米高失控原地坠落后……

网友F:
我得m2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那会儿也不用胶,直到6,7米高失控原地坠落后……

哈哈,我有先见之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得m2掉转

你用的205桨么,原装的尺寸不会啊

网友:
问下,这个直升机主轴是多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