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帆船用2s锂电配7806是否可行

楼主(2021-02-12):
各位模友,新春快乐。在再造一条旧船,世纪号,电源用2s锂电用7806或7805降压,是否可行,收索机(ACE RC  WQ 2811)耗电如何?

网友:
用个小电调当变压器安全又方便!!!!!!!

网友:
最安全的用5节品字1600毫安的镍镉电池,玩一天。

网友:
一般电调上简单的BEC就是7805并联再加滤波电容

网友A:
上大容量12V-24V的锂电吧(电动车用那种)
成熟周边设备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大容量12V-24V的锂电吧(电动车用那种)
成熟周边设备多了。、

好像没有搞清状况吧,帆船模型需要的电池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2024-01-22):
压差不够大,电池快没电时稳压效果变差,会出问题

网友(2024-03-04):
用什么电池得看收索机的耗电情况而定。我自制的收索机,用得是3.6v的380电机(拆自小型电动扳手)。所以,我的1米级帆船是使用两节18650锂电池并联。充一次电大概可以玩二十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