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 gps安装方向

楼主(2021-02-13):
涵道3寸穿越机,请教这款GPS安装方向,谢谢!

网友A:
陶瓷天线那面朝向天空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陶瓷天线那面朝向天空即可

您是夜猫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夜猫子吗

网友C:
有指南针罗盘的,正上方朝前方,没有就没有角度,只要陶瓷天线朝上,面对天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指南针罗盘的,正上方朝前方,没有就没有角度,只要陶瓷天线朝上,面对天空

这款GPS没有表明指向,是没有角度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