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飞机,最新国产发泡pla打印飞翼,比epp还轻,补飞行视频

楼主(2021-02-13):
翼展1.8米,翼面积35,空机264克,比epp eps epo同类飞翼要轻,起飞翼载荷12-16

楼主:
速度还可以更慢,只是原设计副翼太细,这么低速度下没有舵效了,电池也没有更小的900电池,一切都未到最低翼载荷起飞。

来自微站

网友:
非常漂亮 而且很有意思 这样玩航模有趣有内容

网友A:
请教一下:你这个使用的打印机型号是?另外,发泡PLA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这个比重太诱人了不知道强度和韧度怎么样

网友B:
楼主打印的这个快拆机翼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这个使用的打印机型号是?另外,发泡PLA是个什么概念?

发泡pla就是自己可以控制发泡密度,材料的强度重量韧性都可以自己做主。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印的这个快拆机翼效果怎么样

非常先进的设计,快插快锁机翼,快拆起落架,高置桨,预留的摄像头飞控图传位置,飞翼最需要的设计都有了。
来自微站

网友C:
这个发泡pla到底是个啥?是直接用发泡了的pla耗材打印,还是用普通pla打印出来再发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发泡pla到底是个啥?是直接用发泡了的pla耗材打印,还是用普通pla打印出来再发泡?

是国内即将上市的新材料,从厂家那里拿到的测试材料。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泡pla就是自己可以控制发泡密度,材料的强度重量韧性都可以自己做主。

谢谢分享 打印机型号有吗?

网友:
预售价多少?

网友D:
现有PLA打印机能用这种耗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有PLA打印机能用这种耗材吗?

特殊点的,可能要270度的最高发泡温度。

但是一般飞机240度就够了。

网友E:
耗材密度多少?看那种仿木的pla似乎也是类似发泡的感觉,密度0.7左右,比一般pla轻不少,不知道这款如何

网友F:
所以在哪能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在哪能买到呢

国产的肯定淘宝上啊,只不过要年后上架才可以吧。易生的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耗材密度多少?看那种仿木的pla似乎也是类似发泡的感觉,密度0.7左右,比一般pla轻不少,不知道这款如何

这个可以自己控制的,密度从1-0。4,你自己调整打印温度来控制需要的密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自己控制的,密度从1-0。4,你自己调整打印温度来控制需要的密度。

对哦,想起来了,就是不清楚强度等等参数和木塑耗材的区别了,等上市了看看评测,感谢分享~早就看到外面有用这种,在飞机机翼外段以及机尾等载荷小的地方使用来减重,可惜没好的国产用

网友G:
这个在太阳下面晒一下会变形吗,如果不会,那绝对是做机的好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在太阳下面晒一下会变形吗,如果不会,那绝对是做机的好材料

目前白色是没问题的,深颜色不知道, 如果放在车里,连热熔胶都能软化的天气, 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白色是没问题的,深颜色不知道, 如果放在车里,连热熔胶都能软化的天气, 就有点危险了。
...

很有兴趣,可以代加工吗,打印机自己搞不来,要是能代打印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发泡pla就是自己可以控制发泡密度,材料的强度重量韧性都可以自己做主。

楼主你好,机机很漂亮!请教一下,你提到韧性可以根据发泡程度调整,它的上限能超过不发泡的PLA吗?另外,FDM打印的话,表面粗糙度一般由喷嘴的口径决定,这个发泡是打印前发泡完还是打上去发泡?望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机机很漂亮!请教一下,你提到韧性可以根据发泡程度调整,它的上限能超过不发泡的PLA吗?另外 ...

上限当然是不超过pla的强度,pla的强度其实很高的,重量跟强度挂钩, 所以最高密度达到pla已经是很重。

打印的过程发泡, 根据你调整喷头的温度,实现发泡率调整,看你要轻还是结实,自己选择。

网友:
看到了大疆无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发泡pla到底是个啥?是直接用发泡了的pla耗材打印,还是用普通pla打印出来再发泡?

同问

网友:
可以分享STL文件吗?我有些别的机型,交换也可以

网友I(2021-03-21):
坐等这个材料上市,colorful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坐等这个材料上市,colorful的太贵了

lwpla主要国外买,加上运费也很昂贵了。

网友(2021-05-17):
引用 网友G:
很有兴趣,可以代加工吗,打印机自己搞不来,要是能代打印就好了

代打找我呀,

网友:
非常好,值得好好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好

网友(2021-09-16):
楼主,请问这个材料,打印件的厚度一般可以做多少?
比如翼肋做几毫米厚度?
特别是机身的外壳,内部格框间距多少?做到几毫米厚度?

网友:
这一架飞机打印下来,至少200个小时吧!设计一架飞机也累

网友:
太阳底下会不会变软

网友J:
打印文件可以分享吗?也可以用别的机型换

网友(2021-11-07):
请问这个是挤出前发泡还是挤出后发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