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纸飞机

楼主(2021-02-13):
首先感谢萝莉大佬的有刷电调和接收机!前辈玩航模时都用有刷电机。为何现在有刷航模消失殆尽了呢?个人觉得有刷还是有搞头的。
众所周知有刷致命的缺点就是易热,电机一热动力就被大量消耗。
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所以本人觉得要解决这问题,就是要选择对的电机。
市面很多有刷电机,但都不是航模专用的!
只要选择航模专用有刷电机还是可以大大解决电机发热问题的!
随着航模快速的发展,会飞已经满足不了各位模友了。不像前辈们早期玩航模。
依稀记得当时航模有个比赛项目比的是飞行时间,
就是在天上飞的时间。
现在大家飞行都追求暴力。暴力飞行有刷还是避免不了发热的!
不过有刷也优点,便宜是吧!我飞的那个就2块一个。
还有有很省电,2s1000的能20分。当然不是暴力飞行那种。电机也顶不住。
最后希望广大模友给建议!有刷电机怎么解决发热问题。
请大佬指教,下面是小弟飞机视频!

https://b23.tv/5iuDiz

网友A:
无刷重要的是效率高。省电只是你飞得慢。都慢飞无刷也省电

网友B:
有刷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电调也能转,极端情况下可以节省一个油门通道,也可以用超级电容做动力
正反转比较方便,外力推动下直接发电还是直流电
曾经有一段时间,锂电+有刷是性价比很高的组合,比如之前的370减速组加锂电。当时主要是无刷电调不普及,有刷电调原理相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重要的是效率高。省电只是你飞得慢。都慢飞无刷也省电

说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刷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电调也能转,极端情况下可以节省一个油门通道,也可以用超级电容做动力
正反转比较 ...

有道理

网友:
什么产品都有个成本及标准,价格决定了品质也!

楼主:
什么价格决定品质!这个我不太认同,有的东西贵是有贵的道理!但是又些东西贵就感觉是抢!

网友:
有刷电机与无刷电机相同功率的情况下,有刷结构简单,可直接通电使用;无刷必须有电调才能使用。就效率而言,都在最大转数时,效率相近或相同。按重量分,现在的无刷电机(带电调)已经可以做到比有刷轻。几百瓦到上千瓦的,与相同功率的有刷比较,重量要轻很多了,差距很大了。早期的商品遥控模型飞机,都是用有刷,比如火鸟系列、翼龙系列都是。已经有很多爱好者对火鸟和翼龙做过有刷换无刷的改造,性能都有提高。从对比着看,现在的以电为能源的空模,基本都是用无刷。无刷不能完全取代有刷,有刷有有刷使用的地方。但是以前多数使用有刷装置的场合大部分都可以用无刷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