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首翻

楼主(2021-02-13):
入魔7年了,终于在今天迎来了首翻(虽然中途断了几年),手又抖又麻,飞下来烟都夹不住了,心脏好多年都没像这样跳过了,特此感谢本论坛各位模友在你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的帮助~
第三天了,再来一把

网友A:
翻着翻着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着翻着就不抖了

哈哈哈,我想大家首翻时的心情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基本同感,哈哈,祝贺祝贺。

网友:
祝贺祝贺。。。

不过看你视频翻得我的心都跟着突突突突……

网友B:
搭配模拟器比较好吧...辅助很大的啊

网友:
没练倒飞悬停吗?怎么都是一下就翻正的。

网友:
多练模拟器心在慌手都不会错
来自微站

网友:
首翻确实是很激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配模拟器比较好吧...辅助很大的啊

模拟器我其实已经倒飞割草了,这才迈过心理坎

网友C:
抽搐式翻滚,负螺距给的有点慢。模拟器里再找找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搐式翻滚,负螺距给的有点慢。模拟器里再找找感觉

好像是的,谢谢指教

网友:
恭喜,我也要重新练首翻了

网友:
恭喜恭喜,牛年大吉

网友D:
头罩有点新,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罩有点新,差评

刚买滴

网友:
恭喜恭喜,同感

网友:
首翻是除了第一次悬停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好好体验下,以后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哈哈哈

网友:
可喜可贺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今天又翻了几把,没炸,可惜没有视频了,只要起飞前检查飞机状态,螺丝啊插头啊什么的检查一下,时刻记住只要模拟器没做过的动作,绝对不碰,炸鸡概率无限接近于零

楼主:
顺便请教下什么充电器相对比较经济实惠呢?刚下单了个A9套装,带电源和充电保姆的,这个好用吗?我潜水很久了得出的选择,我以前的B6真的不行了,平衡能力太差了,futaba的专用锂铁电池,刚买的,其中一个电芯都3.75了,另一个才3.3,吓得我赶紧降下来,3S的格式动力电池每次充满三个电芯电压差距巨大,4.15--4.19--4.23基本都这样,A9好用吗?没有老鸟带,我们单飞党太苦逼了

网友:
祝贺,我刚翻那会儿连炸4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我其实已经倒飞割草了,这才迈过心理坎

咋说呢,小鸡子用来练手有助于突破心理障碍(金钱和安全性上考虑),其实我当时在模拟器上倒飞都没法悬停,直接就小鸡仔真机实操没想就这么学会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下什么充电器相对比较经济实惠呢?刚下单了个A9套装,带电源和充电保姆的,这个好用吗?我潜水很久 ...

A9都停产了你还能买得到?A9用在3S充电还是可以的,但后续的飞机升级如果用6S电池就不方便了,A9的平衡电压准确度的确不错,但缺点就是平衡充电流不能太大。我现在飞6S机用的是HOTA P6感觉还可以。另外再说一句A9可以3S电池三块一起充,电流可以设到5A。虽说说明书上讲可以到8A但你摸摸那个配套并充板的线是不是发热,我把这板的连接线都自己改粗了一号,相对好一点,当然也可以改动力线的方法但要拆机焊电路板,由于我的A9也在保修期所以没动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下什么充电器相对比较经济实惠呢?刚下单了个A9套装,带电源和充电保姆的,这个好用吗?我潜水很久 ...

保姆个人感觉就是垃圾,一块电池一块电池的充,不如三块电池一块儿充,两轮就是六块电池。保姆充六块得多久啊,我没买保姆所以了解不多如果有错请各位大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A9都停产了你还能买得到?A9用在3S充电还是可以的,但后续的飞机升级如果用6S电池就不方便了,A9的平衡电 ...

某宝上有个零评论的。。。昨天我翻了下论坛又退了,反正也没发货,后来入了个A12pro,带电源并充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有个零评论的。。。昨天我翻了下论坛又退了,反正也没发货,后来入了个A12pro,带电源并充板的

他这个好像已经带动力线了估计可以大电流充电了,你电源最好买大点的,以免以后再重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好像已经带动力线了估计可以大电流充电了,你电源最好买大点的,以免以后再重新买。

配套的电源12v30a,就是360w我没有用过开关电源,对于这一块一片空白,也不清楚这个够不够,A12听说升级后1400w,应该入怎样的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

大神也引来了,和你比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配套的电源12v30a,就是360w我没有用过开关电源,对于这一块一片空白,也不清楚这个够不够,A12听说升级 ...

如果你有配套的电源那就先用吧,充3S电池没什么大要求,够用了,等以后有更高要求了再换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直机要坚持,做到细水长流

的确,解锁每一个动作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模拟器上,完全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有配套的电源那就先用吧,充3S电池没什么大要求,够用了,等以后有更高要求了再换也不迟。

开关电源倒是便宜,以后入了550,700级别免不了要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倒是便宜,以后入了550,700级别免不了要换的

不懂你A12电流最大能多少?估计这样的大机充电器必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你A12电流最大能多少?估计这样的大机充电器必换了

我看了输入20A/1000w,电压DC10v-53v

网友G:
这是油门定了么?我是定了90 没敢这么低飞过.....没试过非固定油门呢 朗宇m2 大机没搞过呢

网友:
不敢翻的祝贺祝贺!

网友H:
祝贺祝贺!翻的不错,相当快速。一次过,少了一点点修正。下一步翻过来多练一下稳住悬停割草,跟首翻一样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祝贺祝贺!翻的不错,相当快速。一次过,少了一点点修正。下一步翻过来多练一下稳住悬停割草,跟首翻一样激 ...

模拟器里心如止水,这第三天了,手还是会抖,不敢倒飞悬停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油门定了么?我是定了90 没敢这么低飞过.....没试过非固定油门呢 朗宇m2 大机没搞过呢

450以上油门普遍比小鸡要小一丢丢,我定的普通模式58,3D1-75,3D2-8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油门定了么?我是定了90 没敢这么低飞过.....没试过非固定油门呢 朗宇m2 大机没搞过呢

我模拟器里全都是低飞翻,习惯了,倒飞对尾悬停模拟器是过关了,其他三个倒飞悬停还没过的

网友:
看到掌心出汗。。。
迈过这个界,又有得玩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