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v3飞控与天地飞RF201S连接问题,求大佬们解答

楼主(2021-02-14):
自己用的omnibus  F4v3s飞控,连接的天地飞RF201S飞控,端口UART6已经开启,接收机和ET16遥控器已经匹配,飞控上的SBUS焊点已经连接,开机后接收机前四个通道可以正常使用,遥控器操作在地面站调试有信号,但是AUX1等其他端口没有反应。求大佬们解答,AUX1通道不识别导致无法解锁电机。。。

网友:
遥控器设置好通道没有

网友:
从你的截图来看,前四个通道好像也不对,如果对的话,油门应该不会在885,你改变一下前四个通道的显示条位置再截图看一下

网友:
AUX1.2.3.4.5.6改用其它通道吧

网友:
5图看不清楚,你5678通道都有输出信号吗?设置对应开关正确吗?逐步排查

网友A: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所有通道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所有通道没反应

所有通道没反应,1检查有没有接动力电池,2检查接收机有没有损坏,3飞控UART有没有打开和正确连接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