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NAV装机,油门怎么调

楼主(2021-02-14):
F4的板子用INAV,组了一个飞机,现在发现油门在最低点的时候,显示油门不够低,锁死不让起飞,微调后,可以了,但是推油门发现4号
电机
转速跟其他的不一致。那位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啊?怎么解决的?我的飞控的版本是2.5.2

楼主:
油门问题解决,校准油门就好了

网友A:
具体怎么样校准油门呢?

网友B:
用dshot协议是不需要校准油门的,不会已经发展到现在了,还不用dshot协议吧。使用dshot协议时,默认遥控油门最低值最好调节到1000,通过遥控器本身设置就行了。

楼主:
还是遥控器的问题,天地飞9,买的别人的二手的,明显有漂移了,校准也没有用,只能在油门曲线那里尽量低,也能用,但是起飞后,用自稳加定高,向右向后偏移,向右转。电调是dshot600不用校准。现在用的是固定翼上的BN220GPS等880到了后接上罗盘,看看会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