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翁能不能用大一点的电机

楼主(2021-02-14):
比如说2820 kv1100这个型号的

网友:
肥翁用不了这么大的

网友A:
我有现成的郎宇2216,打算上9寸桨,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现成的郎宇2216,打算上9寸桨,不知道合不合适?

电机应该可以,但是桨太大了吧

网友B:
答案:可以!
问题是目前的建议配置是综合动力、续航、尺寸等等各种因素的几个最优解。
以下为复制自Finwing精翼科技淘宝店肥翁简介:

电机范围: 2205S、 2206、2207. 2306 依飞行重量和桨而选择适当的KV
<注解: 2205S飞较轻的重量中慢速巡航还可以,用户反馈是不适合用在较重的飞行重量,不适合要爬较高的飞行高度,因为电机太小力不够如果要飞得较快较高且较重哪么电机就不够力,能飞但是吃力的飞效率不行耗电较大>对于一些追求高速飞行且重量又较重的,爬高又较高的极少数用户,机重大于1.9kg (电池比如18650 6S3P/4S4P 21700 6S2P 4S3P) 的用户以考虑用较好质量的2212 选择合适的8060桨。但是对于飞行重量在1.9kg以下的用户不建议配2212,尤其是廉价的2212效果不好反差,1.9kg以下的重量建议以R2207为参考范围足够了.

网友:
能用,效率不好,省钱是费钱的开始,省一个电机钱,玩的不爽,不如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可以!
问题是目前的建议配置是综合动力、续航、尺寸等等各种因素的几个最优解。
以下为复制自Finw ...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用的两个2216,920KV 8寸三叶8045桨,4S3000电池,动力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两个2216,920KV 8寸三叶8045桨,4S3000电池,动力足

我也打算用2216我的是1100,8寸两叶桨,但是没有反桨。打算都用正桨

网友:
模拟了一下装2216,电机太长,太不协调了,还是放弃改用2306

网友(2021-12-15):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两个2216,920KV 8寸三叶8045桨,4S3000电池,动力足

我2212kv980准备用8寸桨的,客服给我推荐了9寸。感觉桨太大了。我是花牌4s10000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