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选择

楼主(2021-02-14):
一个是熊猫VT5804M HV,一个是RUSH TANK,这两个图传在相同功率下,哪个更好点?

网友A:
tank好,锁频好,热量比熊猫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nk好,锁频好,热量比熊猫低

相同环境下,和熊猫比起来,雪花会更少吗?

网友:
新手飞不出区别,建议从便宜的开始入门,技术装备同步提升,你能感觉到区别在升级设备才有意义。不做设备党

网友:
熊猫最大600 mw  tank最大800

网友:
我用的tank ,感觉雪花和闪屏不重,挺清,没用过熊猫,不做评论。

网友:
这不就是v2么,天线接口容易坏

网友B:
用的熊猫的VT5804M V2,炸鸡把整个MMCX天线座连带电路板掰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熊猫的VT5804M V2,炸鸡把整个MMCX天线座连带电路板掰下来了

炸鸡就没有标准了,说性能和性价比,有炸不坏的图传?

网友:
为什么不用黑羊的NANO图传?

网友:
一般人是体会不出差别的,但熊猫售后一级棒

网友:
都一样,没区别,说雪花严重的,问题出在天线上

网友:
13楼,能推荐或者介绍一下天线?

网友:
便宜的好,不要跟钱过不去

网友:
新手都會炸,所以先買便宜的就好

网友:
用的就是熊猫这款,发热严重,功率可调,0mw-800mw,在不装桨功率最大的情况下,图传几十秒能把自己烧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