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1-02-15):
前期做了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的点焊机,效果不怎么理想,点焊电流太小,时间短了点焊不结实,时间长了成了黑点,并且穿孔,近期又diy了法拉电容电焊机,效果确实要比微波炉变压器改制要好,废话不说,上图:
可能图片的问题,最后一张是ne555做的时间控制板,s8050、s8550构成图腾柱输出,确保18个irf3205完全导通,理论上可以通过1980A的电流,点焊机只是瞬时大电流,应该没有问题。
本人虽年逾五旬却人老心不老(别想歪了),急于求成,临时搭建了相当于点焊机开关的mos阵,由于电烙铁功率小的原因请大家无视mos阵的存在,目不忍睹,但功能正常。
现又订购了50个IRL3713,计划用32个IRL3713的场效应管组成mos阵,理论上可以通过8320A的电流,到时换上3个串联的3000f,2.8v的法拉电容可以点焊更厚的东东,2mm厚的紫铜板规范重做mos板,到时给大家上图!

mos管阵

mos管阵

电源

电源

电容阵正面

电容阵正面

电容阵

电容阵

电焊刀片效果

电焊刀片效果

楼主:
现在点焊用的180只2200uf的电解电容阵,IRL3713mos管阵完工后换上2只3000f,2.8v串联的法拉电容,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A:
这学问大了去了!我屌丝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点焊用的180只2200uf的电解电容阵,3713mos管阵完工后换上3000f,2.8v串联的法拉电容,效果应该会更好 ...

电焊时间控制板是ne555典型延时电路加图腾柱输出改制而成,经过试验效果不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图腾柱

这就是传说中的图腾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学问大了去了!我屌丝不懂

我也是比猫画虎只懂点皮毛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比猫画虎只懂点皮毛而已!

今天下午找到了做3713mos矩阵的关键部件3mm厚的,20mm款的铜带(镀镍),明天做mos矩阵的印刷电路板。

红色的铜板厚4mm

红色的铜板厚4mm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找到了做3713mos矩阵的关键部件3mm厚的,20mm款的铜带(镀镍),明天做mos矩阵的印刷电路板。

开始切割3mm厚铜板,切割覆铜板

网友B:
   只用一级s8050、s8550图腾柱驱动这么多MOS,我个人感觉有点不合理;MOS虽然是电压驱动,但这么多并在一起,MOS寄生结电容还是挺大的,在打开或关闭的瞬间,因为要对寄生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会增加MOS的开启与断开时间,所以说MOS打开或关断瞬间并不是工作饱和区,而是工作在放大区,最终导致无用损耗增加,如使用频繁情况下,轻则发热,重则炸管;
只看了楼主发出来的几张截图,并没有看到完整的电路,所以我说的也有可能不对!
附两张图:8050的IC电流只有500mA,但一个IRL3713MOS的输入寄生结电容就高达5890pF,要是向楼主说的用三十几个MOSS并在一起那是什么概念!!!这些MOS开/关损耗那是相当相当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一级s8050、s8550图腾柱驱动这么多MOS,我个人感觉有点不合理;MOS虽然是电压驱动,但这么多并在一起 ...

因为ne555驱动能力太小,即使电压很高,依然无法驱动全部、彻底开通MOS管。这时候需要在PWM电路之后接驱动电路,再来控制功率mosfet。这个PWM应该是具有负脉冲,使用图腾电路就是为了可以快速关断MOS管而不至于烧毁mos管。
irl3713的寄生电容确实可观,但电容相对于开关电路来说是可以忽略的(除非频率特别高),MOS管属压控原件,对于一般开关电路开关速度应该差不多。
略知皮毛,请高手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ne555驱动能力太小,即使电压很高,依然无法驱动全部、彻底开通MOS管。这时候需要在PWM电路之后接驱 ...

你理解错了,MOS在做开关管使用时,寄生电容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指标,寄生电容过大会导致想要它导通时无法快速导通,关断时又无法快速关断,最终结果就是发热/炸管;
使用图腾推挽电路没有错图腾推挽电路的作用就是增加MOS G极开通电流及关断电流寄生电容能够以最快速度冲满电,关断时能够快速泄放G极电荷);只是8050/8550功率太小了,而且你要驱动的MOS太多,这种普通的单级推挽电路已经力不从心了,使用多级图腾又增加电路复杂程度而且一致性也不好,建议你使用专门的MOS驱动芯片;还有你每只MOS的G极应该串一个10欧左右电阻,可有效抑制开通时的高频震荡,在G S极之间也要接并一个10K左右的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MOS在做开关管使用时,寄生电容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指标,寄生电容过大会导致想要它导通时无 ...

谢谢,不胜感激,请给推荐一款驱动mos的专用模块可以吗?再次感谢高手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胜感激,请给推荐一款驱动mos的专用模块可以吗?再次感谢高手指教!

你搜 单通道MOS驱动,有很多的 ,我随意找了1款UCC27517DBVR
这款输出功率很大,但是这款型号没有直插封装的,只有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 单通道MOS驱动,有很多的 ,我随意找了1款UCC27517DBVR
这款输出功率很大,但是这款型号没有直插封 ...

再次感谢!已在淘宝下单,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谢谢!

网友C:
MOS驱动芯片应该多买几个,反正也不值钱,MOSFET做分组驱动,尽量提高摆率,你可以参考下成品储能焊机的设计,他们大都是电容+MOSFET+driver的模组状态,扩容的时候就直接多装模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驱动芯片应该多买几个,反正也不值钱,MOSFET做分组驱动,尽量提高摆率,你可以参考下成品储能焊机的设 ...

上次买了几个,5块多,还是不便宜

楼主:
购买了140只irl3713拆机mos管,铜背铜头,经测量mos的寄生电容达11nf,比提供的参数大了不少,不知道能用不能用?下面是制作过程,别见笑,图片未按顺序,请自行排序!有一个疑问,26只irl3713mos管寄生电容为124nf,不知道是不是偏大,52只管子就是248nf,容量确实客观,驱动确实是个问题1

楼主:
引用 楼主:
购买了140只irl3713拆机mos管,铜背铜头,经测量mos的寄生电容达11nf,比提供的参数大了不少,不知道能用不 ...

谢谢304898582高手的不吝赐教,ucc27517经过试用,效果不错,但为了保证有驱动mos管的足够电流,经过百度,购回mic4452ym,瞬间电流输出可达12A,附上pcb制作过程,本人的原则就是能用就行,pcb用激光打印机打印,热塑机转印,三氯化铁腐蚀,虽目不忍睹,但效果应该可以,附上波形图,正常电压15.2v,max14.2v,正常方波,明天测试电压上下沿(因为做电焊机专门买了示波器,今天第二天,小白,边学边用),学会了在上图,有懂得请指教如何测试上下沿!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304898582高手的不吝赐教,ucc27517经过试用,效果不错,但为了保证有驱动mos管的足够电流,经过百度 ...

查看了下你这款芯片的资料,貌似你的PCB图有点不太严谨,芯片要求有去耦磁片电容的,我大概按说明书的要求画了下PCB板,你可参考一下;如要求瞬间能够输出大电流的话,图中C2储能电解电容容量你可以在加大一点,其他100nf和15pF的去耦电容要使用磁片电容

楼主:
真是雪中送炭,感激不尽,能加您的微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用一级s8050、s8550图腾柱驱动这么多MOS,我个人感觉有点不合理;MOS虽然是电压驱动,但这么多并在一起 ...

请教大神,点焊机的mos管工作时,仅是单次或双脉冲的开关,频率很低,只要开关速度一致即可,必须考虑寄生电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雪中送炭,感激不尽,能加您的微信吗?

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点焊机的mos管工作时,仅是单次或双脉冲的开关,频率很低,只要开关速度一致即可,必须考虑寄 ...

我画了个简图:
图1是我们想要的MOS理想导通状态,但现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寄生电容的存在,现实就变成图2的状态(当然我图画的有点极端),那么我们只能尽可能减少图中t1和t2的时间;
t1和t2的意思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MOS并没有完全开启或完全关断,因为要先对寄生电容进行充电或放电 (大多数MOS完全导通都需要VGS电压大于10V,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MOS管是电压控制型的原因,其实这么理解是不够严谨的),在给寄生电容充电的这个过程中,如开启电流不够就会拉低VGS的电压(既然电压被拉低了,那么MOS就没有完全导通);同样在关断时也会同等存在无法快速关断的问题,虽然已经不给MOS脉冲信号了,但是MOS管G极寄生电容存留电荷无法快速泄放,最终导致MOS无法快速关断;
我感觉我说的太啰嗦了!但不知是否能够解开你的疑问?还有不管是低频还是高频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是高频状态下问题更严重一些;所以在多个MOS管并在一起使用时要特别注意寄生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画了个简图:
图1是我们想要的MOS理想导通状态,但现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寄生电容的存在,现实就变成 ...

今天到找人用35平方多股铜线,35平方铜铝过渡线鼻子(原先有铜鼻子,现在没有,过后继续找)做了两条点焊县,6平方导线做焊针,昨天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左边呈坡状,经百度滤波电容太小,用现有10000uf的电容器解决(太大了,波形良好,)测mic4452的输出端峰值电压18.2v,电压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均为20us(不知道测的对不对),32个irl3713阵列,先用两个法拉电容试验,一切正常,这是点焊的镍片,厚度1.5mm,时间3ms,感觉时间调高可以点焊2.0的镍片,改天将32个irl增加到48个(预先留有空位),法拉电容增加到3-4个再行试验,汇报完毕,再次感谢304898582的老师,雪中送炭,感激不尽,不仅技术高超,而且乐于助人,为您点赞!

32个mos阵列

32个mos阵列

35平方线鼻子

35平方线鼻子

6平方导线焊针

6平方导线焊针

焊接镍片效果

焊接镍片效果

临时搭接的mic4452ym电路

临时搭接的mic4452ym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到找人用35平方多股铜线,35平方铜铝过渡线鼻子(原先有铜鼻子,现在没有,过后继续找)做了两条点焊 ...

换上4个法拉电容的效果,刚刚的,diy成功1

网友E:
看这个焊点,应该可以直接钢镍点焊大单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焊点,应该可以直接钢镍点焊大单体了。

改天我试试看!

网友F(2021-03-20):
这个点焊机的电源是多大啊?我在想用电脑的电源的5v输出可以吗?电压低,电流大,用法拉电容就更容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点焊机的电源是多大啊?我在想用电脑的电源的5v输出可以吗?电压低,电流大,用法拉电容就更容易了吗? ...

用了一个12v,8A的开关电源,5A的恒流恒压模块,四个电容两个均衡模块,就可以了,5v的电源不行,因为这四个电容串联起来10.8v的电源,5v电源不能用!

楼主:
考虑到电焊机可能点铜片,mos管有损坏的可能,mos板设计成模块化,如有损坏(目前还没有出现过问题)拆下来换一个mos管模块即可!

楼主:
改进后的点焊机

这是电焊机的点焊效果,有0.3的镍片双层,6个螺丝的垫片,8的螺丝都被牢牢地点焊牢固,比变压器的确实强强强1

裁纸刀刀片、螺丝垫片、镍片

裁纸刀刀片、螺丝垫片、镍片

网友F:
电容什么型号的?用法拉电容串联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什么型号的?用法拉电容串联可以吗?

电容是2.7v,3000f电容,两串四并,点焊机是低压大电流,所以只能是两串5.6v!

网友F:
这么大的电容是不是会造成启动电流过大啊,还要加装充电限流电路吧?

网友G:
原本用16F628改Arduino nano電容平衡也用Arduino nano控制
跟樓主的做法90%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电容是不是会造成启动电流过大啊,还要加装充电限流电路吧?

这个模块自带恒流恒压,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本用16F628改Arduino nano電容平衡也用Arduino nano控制
跟樓主的做法90%相同

不错,赞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点焊用的180只2200uf的电解电容阵,IRL3713mos管阵完工后换上2只3000f,2.8v串联的法拉电容,效果应该 ...

同感,还是用3000F的电容更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感,还是用3000F的电容更直接。

理论上来说,读个电容并联有益处,但你得理解1法拉的含义,在实践中确实不同凡响,我也曾将200多个220uf的电容并联,但只有0.几法拉,效果大打折扣,个人建议还是用美国的maxwell电容,与韩国lsuc相比,美国单个电容放电量大,韩国电容放电量小(一家之言),别看我用的韩国电容,今后还得换成maxwell电容,确保放点焊接效果!

网友:
我的法拉電容飄洋過海寄到了,正在做初步的人工電壓平衡
請教各位先進,這電容正負極可鑽孔攻牙嗎?可鑽多深不破?
有人鑽過嗎?用緊配合方式過電心裡總是不安穩

网友(2021-06-01):
楼主好,想问一下,我现在有6节3000f法拉电容,请问是两串三并的好还是3串两并的好呢?

网友:
看着霸气,很喜欢!

网友:
大神,有没有卖的啊

网友(2021-07-29):
焊点真漂亮,心动了。正好有几节这电容

网友(2021-10-03):
你好,我想加一下你的微信或者QQ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电焊机可能点铜片,mos管有损坏的可能,mos板设计成模块化,如有损坏(目前还没有出现过问题)拆下来 ...

最后这个图上面的一排排原件是10Ω电阻和10k电阻么?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MOS在做开关管使用时,寄生电容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指标,寄生电容过大会导致想要它导通时无 ...

你好,这个电路您知道吧,就是加了个二极管防反流渣多个管,您感觉有必要加二极管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好,这个电路您知道吧,就是加了个二极管防反流渣多个管,您感觉有必要加二极管么?谢谢

从原理上分析,你发的图MOS可以快速开通,但关断时速度相对就慢多了,因为只能靠1K的下拉电阻来释放寄生电容的电荷;释放过程中有很长一断时间时MOS工作在放大状态;图中因为二极管的存在,在关断过程中,多个MO可以理解为是独立分开工作的,寄生电容大的管工作的时间长,寄生电容小的管工作时间短,(虽然并了这么多MOS,有的管还在工作在饱和状态,有的管关闭了一半工作在放大状态,有的管可能已经快关闭了,当然我这么说可能稍微夸张了一点)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电流只要大一点,MOS炸管的可能性比较大;再者电路中1K的下拉电阻阻值偏小、会导致本身就微弱的PWM脉冲信号又被分流了一部分,一般取10~20K较合理;在MOS开关电路中不管电路怎么设计,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都要尽量减少MOS工作在放大状态;

我画了一个简图,(根据不同的驱动电路、不同的使用环境,电路参数会有区别)这个图你可以参考,具体每个元器件的作用如果你有兴趣详细了解的话、我后面在分析给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分析,你发的图MOS可以快速开通,但关断时速度相对就慢多了,因为只能靠1K的下拉电阻来释放寄生 ...

谢谢,不用细说,说太多我这水平也不懂,我准备2个3000f电容串联用14个3713合适么?电流够用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谢谢,不用细说,说太多我这水平也不懂,我准备2个3000f电容串联用14个3713合适么?电流够用么?谢谢

你说的是 IRL3713这个型号的MOS吗?这个型号单个管ID电流最大260A,很不错的管子;但这么多管子并在一起,对控制电路有很高技术要求了,MOS管Vgs离散性很大,导通起/始电压差异也很大,直接并联并在一起不能按1+1=2这么个思路去设计、得考虑GS极的驱动问题、DS极之间的均流问题、温升问题等等,而且并的数量越多,问题越严重;;
14个想象是可以到这么大的电流14*260=3640A,如只是简单的并在一起、手工搭棚的话、大概率都到不了一半电流,如果运气在差一点,买到的是一批一致性差的管子,甚至都不到三分之一的电流管子全炸了;
所以,没有看到你的具体电路、以及功能要求,无法回答你的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 IRL3713这个型号的MOS吗?这个型号单个管ID电流最大260A,很不错的管子;但这么多管子并在一起 ...

ucc27517想用你之前说的这个驱动,前面加上555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本用16F628改Arduino nano電容平衡也用Arduino nano控制
跟樓主的做法90%相同

能请教下如何制作吗?

网友(2021-11-25):
学习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也想弄个最大可以电焊小螺母那种的

网友J(2022-04-20):
我用六个3000F/2.7V串联,十四只HY4306并联,脉冲4~10ms调节。
实测可以点焊0.2mm镍片和0.15铜片。

网友(2022-05-24):
实际上没有变压器性价比高,也没有变压器稳定,我花了五百不到买了个二手点焊变压器,16公斤,加助焊剂目前试了最高0.5厚铜片牢牢的,焊点直径1.2mm,时间只有8-10毫秒。因为焊针过细限制也没有更厚铜片,不然能更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用六个3000F/2.7V串联,十四只HY4306并联,脉冲4~10ms调节。
实测可以点焊0.2mm镍片和0.15铜片。

我也有六个串联好的,不想拆了,电路能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六个串联好的,不想拆了,电路能分享下吗?谢谢

用的网上买的点焊板子(很多,功能差不多,价格30多到50多不等),四档脉冲选择。其中的表贴的VMOS和印刷线路不耐大电流去掉,用厚2宽15铜条安装VMOS(230A)14只并联,引线用AWG8,脉冲宽度为示波器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的网上买的点焊板子(很多,功能差不多,价格30多到50多不等),四档脉冲选择。其中的表贴的VMOS和印刷 ...

好主意啊,我还真有块板子,回头办公室去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