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选购问题请教

楼主(2021-02-15):
大家新年好,新年里来咨询大家关于车床的一些问题
高校机器人实验室,雕刻机搞了三台,但是车床零件一直都在车间加工,每次都要预约,时间久而且不固定,打算今年经费充裕,打算搞一台小车床。预算一万以内
场地情况,220v电,5kw负载能力,380v电是没可能了。加工间在一楼,但是叉车进不来,所以车床重量不能太离谱。
加工需求,铝合金为主,钢件也有,不锈钢为主。零件形式一般就是台阶轴,最大直径不会超过100mm,最大长度不会超过200mm。
目前可选,呲铁的小床子,西马特,还有某宝一些爆款,无级变速的,比较担心刚性和功率,还有加工出来能不能用(隔 壁实验室的爆款机加工出来自带锥度。。。)

C6130的话,山东机床居多,不是太敢买,而且基本上也没220v款。
希望各位有床子的带佬推荐一下,稳定可靠的车床,先谢过了

网友A:
主要看技术,辉盛的小床子不错,我买了台

网友B:
某宝的0625B还是比较结实,工业级的,6千多吧,也不是那种直流电机调速的,如果觉得皮带轮调速麻烦,加个变频器没几个钱,其实不挑丝的话,低转速用的不多。钱多有地方且要求精度的话上6125。新手不建议买二手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的0625B还是比较结实,工业级的,6千多吧,也不是那种直流电机调速的,如果觉得皮带轮调速麻烦,加个变 ...

6125要超过300kg了吧,车床玩儿的还算熟悉,
有推荐的牌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技术,辉盛的小床子不错,我买了台

我们隔 壁实验室的床子就是这牌子的,没法用

网友B:
某宝搜小型家用机床,迅达牌,白色的那种。我用的和它一样,觉得劲大,皮实,用料比较足,电机不是紧凑在床身内直流调速的那种,精度中等,两级皮带,调速不是太方便,可改装空间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小型家用机床,迅达牌,白色的那种。我用的和它一样,觉得劲大,皮实,用料比较足,电机不是紧凑在床 ...

我没找到这个牌子,这个精度一般是有多一般啊,我们做轴件,误差不能太离谱

网友C:
机器人实验室?
动手能力应该不差。
但是,光靠车床做主轴,还要求精度。
对车工的技术要求比较高。

一万的预算
这个加工尺寸,和场地要求

二手的0630 车床加个小外圆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实验室?
动手能力应该不差。
但是,光靠车床做主轴,还要求精度。

技术上倒是问题不大,车间的车床都玩儿的贼溜这个外圆磨床,没见到有便宜的啊,感觉经费爆炸

网友:
轴类的话, 建议买带尾座的。哪怕是二手的也没事,可以自己改装下刀架,来装电磨头, 我的车床导轨不太好, 用我自己改装的磨头装在刀架上,磨直径的话+-0.005 还是可以的。就是慢点,但是自己DIY用的, 也不考虑效率。不过工件长了就不行, 会出现大小头的情况。 主要是导轨磨损了,买的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精度有要求,车床毕竟是粗加工的设备。看帖子里说,加工长度一般是200mm以内。
而一般小车床厂家 ...

工业机一是电,二是进不来,,,不然c61xx不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