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气象折腾无止境

楼主(2021-02-15):
各位摩友新年好,vbct系统升级后mikado tell me. 和蝎子电调的回传都不显示数据是什么原因呢,懂的大神指导一下折腾一天各种重装系统各种升级就是不行,强迫症犯了不解决好心里不舒服斯基

网友A:
这题我会,解决办法很简单。
重刷系统。
不是遥控器上重置。usb连电脑,右键格式化(exFAT格式),在vbct的网页页面上把你要安的程序都选好,然后在更新vbar的那个程序上更新。
开机之后关闭wifi,以后不要用wifi升级软件,就OK了。

wifi升级是产生问题的罪魁祸首,估计是哪里没写好产生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题我会,解决办法很简单。
重刷系统。
不是遥控器上重置。usb连电脑,右键格式化(exFAT格式),在vbct ...

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题我会,解决办法很简单。
重刷系统。
不是遥控器上重置。usb连电脑,右键格式化(exFAT格式),在vbct ...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题我会,解决办法很简单。
重刷系统。
不是遥控器上重置。usb连电脑,右键格式化(exFAT格式),在vbct ...

重刷后终于好了,心情都舒畅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刷后终于好了,心情都舒畅了,再次感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