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汽油练习机改3发+首飞视频

楼主(2021-02-15):
配置参数:1、动力为两台36级三叶发动机加一台61级TS发动机拉力6公斤,
                 2、载机2.1米练习机改装,
                 3、舵机8个FUTABA3001,其中一个方向舵为银燕3005,
                 4、供电为好赢8A降压模块
                 5、三台发动机90°安装,不需要下拉和右拉
                 6、桨叶36级配9*6寸桨,61级配12*6寸桨叶                 7、视频地址:https://so.youku.com/search_vide ... %9C%BA?searchfrom=1

网友:
超级动力

网友A:
三台多少级发动机?

网友B:
动力不足恐惧症晚期患者

网友:
左右两台发动机转速同步可能需化较长时间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台多少级发动机?

2台36,一台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不足恐惧症晚期患者

拉力7公斤

网友A:
右侧发动机和主发动机右拉1~2度,所有发动机下拉1~2度。调发动机要用转速表测左右二台发动机,将转速高的发动机调低转速,使二台发动机转速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发动机和主发动机右拉1~2度,所有发动机下拉1~2度。调发动机要用转速表测左右二台发动机,将转速高的 ...

谢谢回复

网友C:
正确启动顺序是先中间再两边,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启动顺序是先中间再两边,切记。。

你说反了把?兄弟

网友D:
这个没必要下拉,下拉是上单翼飞行时产生抬头力矩才预置下拉角度,你这个抬头力矩基本被两侧发动机抵消了。
实际上没必要预置安装角度,1-2°,螺丝拧的松紧不一样就差出去了。飞的时候抠几下微调基本就正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必要下拉,下拉是上单翼飞行时产生抬头力矩才预置下拉角度,你这个抬头力矩基本被两侧发动机抵消了。 ...

谢谢大师的指点

网友E:
飞了吗?视频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了吗?视频走起

今天首飞成功

网友:
夏大师  好手艺

网友:
这也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