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B和k8两款手感区别

楼主(2021-02-16):
不知道这俩款陀螺哪个比较好调试,比较稳定好飞。普通人一个。没这么多时间倒腾飞机,稳定好飞就行。x360用。还有就是x360悬停震动1800算是比较高嘛.正常应该是多少呀,烦请各位给出个主意

网友:
听模友说mb比k8手感要硬一些

网友A:
没时间倒腾MB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时间倒腾MB就对了

你的x360用k8锁尾咋样,悬停震动大概多少呀,手感方面mb和k8区别大不你玩的机器多。我想参考一下您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x360用k8锁尾咋样,悬停震动大概多少呀,手感方面mb和k8区别大不你玩的机器多。我想参考一下您的意见 ...

震动那些我没留意,反正同一台360,k8尾巴会偏转,换MB就一根棍,硬得一匹,手感的话,我觉得k8也没什么问题,我的机器现在全是MB,当然MB的手感根好了,现阶段倒飞航线中,后翻,侧翻,mb都完成得很好,最主要mb不用这么多倒腾,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无敌

请问k8比mb还好嘛我是看着多个震动检测。锁尾是不是不如mb呀

网友C:
我用过mb的山寨版TGZ380,不知道是软件版本还是什么原因,尾巴一直调不好,后来换了k8就爽飞了。正版mb没用过,不过论坛里都说尾巴完美

网友:
mb其实不错。就是尾舵机容易烫,简单来说就是尾舵修正强度大,就是说mb比较挑尾舵机的原因。k8其实也还好吧,没什么毛病。还能看个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mb的山寨版TGZ380,不知道是软件版本还是什么原因,尾巴一直调不好,后来换了k8就爽飞了。正版mb没用 ...

你好请问你的也是x360对吧。平时震动多少呀。我现在悬停震动1800,锁尾没啥问题,担心还是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那些我没留意,反正同一台360,k8尾巴会偏转,换MB就一根棍,硬得一匹,手感的话,我觉得k8也没什么 ...

OK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也是x360对吧。平时震动多少呀。我现在悬停震动1800,锁尾没啥问题,担心还是有些大

我之前震动800以下,现在具体的不清楚,但是日志里全都是高震动,黄色感叹号。。。不过尾巴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朋友的360 一般在800-900 我的悬停960附近(皮带松了,现在紧调紧了还没看) ,K8蓝色 黄金在用 尾巴锁的一般,现在慢慢调 微微有些右偏,MB新的 等有空装,朋友的MB锁尾一根棍 感觉不用特意调 等我的用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K8无敌

老哥。mb的锁尾不是很硬嘛。手感应该会好一些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也是x360对吧。平时震动多少呀。我现在悬停震动1800,锁尾没啥问题,担心还是有些大

你是怎么看的震动?飞机降落下来看到的最大值是降落时一瞬间的最大值,没任何意义,要看实时震动才有用,当然你可以降落稳一点,不过我相信你不可能降落到像我一样,降落的震动和悬停震动一样314
当然实际就唯一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看的震动?飞机降落下来看到的最大值是降落时一瞬间的最大值,没任何意义,要看实时震动才有用, ...

可以用蓝牙模块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看的震动?飞机降落下来看到的最大值是降落时一瞬间的最大值,没任何意义,要看实时震动才有用, ...

是不带大小桨手持推油门测试的飞起来悬停时的平均震动1800,只 带小桨是500震动,尾巴麻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震动800以下,现在具体的不清楚,但是日志里全都是高震动,黄色感叹号。。。不过尾巴没什么问题

你才800就报黄灯啦。我去。现在震动搞不定了怎么折腾震动都是这些。单电机震动120。带桨夹尾桨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