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过河:正在改造无刷电机!

楼主(2021-02-17):
上次买的大功率220V无刷电机,迫不及待地改造中,过节也要干活,好菜吃多了撑得慌。
用途:切割钢材、木材;打磨金属等。
优点:体积小,功率大,可调速,软启动,噪声低,寿命长。
改造思想:1、去掉散热风扇降低噪声。2、全封闭电机降噪、隔离粉尘。3、采用铝合金全封闭外壳,结构牢固、散热性能好、不易生锈。
改造过程:图示描述。
请大家发表看法。。。。。。

楼主:
多楔皮带轮加工。(图序反了,没改过来)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

楼主:
电机座加工。

楼主:
白手起家慢慢攒起来的。。。。

网友A:
电机壳是四层铝板粘在一起的吗?

网友:
房子大就是好。

网友B:
定子的方外套上最好洗槽,增加散热的面积,加工铝外套的时候,内径做的小3-5丝没事,热风枪一烤,轻松放进去, 冷却后夹得相当紧。

网友C:
这种小电机功率密度高,如果不用风扇运行时间会比较短吧?至少要加个温度保护开关,别烧了线圈

网友D:
生命不止,折腾不休。这么有耐心,不如再加个水冷套

网友E:
有设备,有技术,爱折腾,赞!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既然都加工了,可以考虑搞个水冷套,这电机短时工作还成,散热要加强。

网友F:
宝师兄又有大动作了。等待观大片。

楼主:
电机端盖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的方外套上最好洗槽,增加散热的面积,加工铝外套的时候,内径做的小3-5丝没事,热风枪一烤,轻松放进 ...

很好的提议,不亏是有经验的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壳是四层铝板粘在一起的吗?

不是粘在一起的,是前贴熔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电机功率密度高,如果不用风扇运行时间会比较短吧?至少要加个温度保护开关,别烧了线圈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正在想用电机座加强散热,好在工作时是间歇开机,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指点。

网友G:
这个电机改好之后打算用来干什么用?

楼主:
电机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宝师兄又有大动作了。等待观大片。

准备换掉我那用了许久的电锯,这个精度更高,能力更强大,体积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命不止,折腾不休。这么有耐心,不如再加个水冷套

人活着总得有事做,比如打麻将、养花、钓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设备,有技术,爱折腾,赞!

也就是玩玩,等我把机器都做好了,那我就失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玩玩,等我把机器都做好了,那我就失业了!

哈哈,看您年底产值不少呢,又搞了几件

楼主:
正在做切割机底座。持续发图。。。。

楼主:
继续做切割机底座。一台机器做的好坏与否,思想设计占一半,加工手艺占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看您年底产值不少呢,又搞了几件

去年,把我家的2楼3楼装修完成,今年玩的时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机改好之后打算用来干什么用?

等我做完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H:
最后一图电机安装位怎么洗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一图电机安装位怎么洗掉了

失误,最后一张图是第一张图,抱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等我做完了你就知道了。

准备换掉万能切割机电机?

楼主:
思考良久,驱动器摆放位置与锯轴固定必须一并考虑,这样体积最小,而且有利于散热,结构也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备换掉万能切割机电机?

原来的切割机体积过大,切钢材转速偏低。

楼主:
底座加工1。。。

楼主:
铣准各个基准面,然后焊接、组装。

楼主:
调整、组装。

楼主:
电锯是最危险的工具之一,每时每刻我都很敬畏它。无论制作还是操作都需格外小心,只有在熟练之后胆子才会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备换掉万能切割机电机?

看看,体积比原来小很多。

楼主:
刻了几个字,糊了,手艺退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体积比原来小很多。

试机效果如何?

网友:
很厉害,做的东西,实用漂亮

楼主:
不急,花了一天时间手工打磨精度,各个地方精度在2s左右,接下来才是实战考验,主要是观察电机升温以及皮带盘升温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手起家慢慢攒起来的。。。。

你太谦虚了,在论坛你就是土豪

网友I:
宝哥这个电机哪里买的,还有卖吗,如果还卖,给个链接,也入一个。谢谢

网友J:
请问楼主,这种电机噪音如何?另外选多契带而不用同步带为何?

楼主:
实战切割测试报告。切割木材和钢材:
1、噪声小。小于家用洗衣机声音;2、切割推力小。因为高转速高精度;3、电机无明显升温,皮带及皮带盘温度高,正在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这种电机噪音如何?另外选多契带而不用同步带为何?

由于采取了降噪措施,声音很小(见上贴),多契带高速性能好于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宝哥这个电机哪里买的,还有卖吗,如果还卖,给个链接,也入一个。谢谢

想买一个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1qgem5c09e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一个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9462e8diyn5Dl&id=5873182 ...

是的,你老引诱我,被你带进沟里了

网友:
宝哥你是买的云石锯改造的吗,你发的不是电机啊

网友:
云石机拆了,不就有电机了

楼主:
锯片压板制作,夹得更牢、更准、更稳。

楼主:
什么叫好锯?!做了几年金工才慢慢体会到。
简单地说就是电圆锯在切割过程中,除了旋转切割其它方向都纹丝不动,这就是好锯。
下面图片是我用十几元钱买的旧粗齿圆锯,照样能切出光滑的平面来。这才是好锯,嘿嘿!

网友:
宝哥能给我刻几个字吗

网友K:
这个还是激光刻标合适吧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K:
这个还是激光刻标合适吧

激光打印的效果感觉不如,雕刻的好看

网友(2021-11-04):
学习,我也有车床、台钻,请教车硅钢片外圆散片问题怎么弄好?还有转子最后动平衡问题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