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小飞机室内飞

楼主(2021-02-17):
没地飞大飞机了,准备整小的飞机,已有地平线的msxr1.5架,但是买不到配件了。伟力的好像不支持JR控,实在不想换控。不飞3D,就练习航线。

网友A:
xk110不二选择

网友B:
伟力k110挺好,件还便宜,就是动力有点弱毕竟1s。

楼主:
引用 网友A:
xk110不二选择

只能用futaba的控,还有原装控。JR的用不了

网友:
esky 150xp v2

网友C:
110 jr控可以用四合一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 jr控可以用四合一高频头

四合一高频头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伟力k110挺好,件还便宜,就是动力有点弱毕竟1s。

相对来说它不弱了,原厂配置就挺好?

网友D:
比110再大一点的是什么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110再大一点的是什么飞机?

网友E(2023-04-03):
MSRX出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MSRX出手不

网友:
能否加我的qq791560825 详细说

网友:
哥们 你联系方式多少

网友(2023-09-11):
朗宇M1和谷天S1都不属管制序列,可以在小区空旷区域飞。派出所叔叔查过两次,现场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