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6i控如何设置朗宇M2的姿态模式?

楼主(2021-02-17):
今天我用DX6i控设置好了M2,但不管是普通模式还是3D模式,红灯都在闪烁,请问姿态模式如何进入?

楼主:
难道没人用这控?

楼主:
M2姿态模式已于昨天设置成功,庆祝一下!

网友(2021-03-26):
可以去官网看一下遥控器的设定上面都是有的

网友(2022-02-17):
引用 楼主:
M2姿态模式已于昨天设置成功,庆祝一下!

怎么设置的?

网友A:
这个控好大诶

网友:
应该是5通道上直接设个开关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好大诶

确实比普通控大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