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的E6R-E自稳接收机,总是有一个自稳是反的

楼主(2021-02-17):
比如说,副翼自稳,那升降就是反的。越自稳越偏。升降正常,那副翼就是反的。
怎么都调不了。
这个Mc也是,说明书都没有。
谁知道怎么调过来吗?

网友:
遥控器里面设置

网友:
不知你飞什么机型,按常理说简单的处理可以把升降舵机臂或者副翼的舵机臂反向一下。以前带学生的时候曾遇到过这种情况,遥控器是可以调整的,你可以多试几次看看能不能办到,如果解决不了,还是按我开始说的方法搞定。

楼主:
已经确认,无法调。
只能改舵机。

网友:
这个自稳功能默认接收机天线一端向着机头方向,插口和按钮那一面朝上。遥控的第五通道可控制切换自稳手动。另外接收机的7通道接上送的那个短接跳线是副翼升降模式,不接就是飞翼模式。

网友A: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反正就是用不了。之前那个帖说能爽飞的,问了又没回复
来自微站

网友:
E6R-E接收机,天线朝前,副翼自稳方向与遥控杆方向是同向。天线朝后,一开自稳机头向下急坠,即使你已经手动飞稳了再切换过去也不行。
楼主是这情况吗?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确认,无法调。
只能改舵机。

买两个反向舵机省事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个反向舵机省事

对的。但是之前不知道,已经装好了。用舵机信号反向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反正就是用不了。之前那个帖说能爽飞的,问了又没回复

e6的自稳是死的,和遥控通道设置无关。
明白了吧?
要自稳,舵机方向必须匹配。

网友(2021-05-06):
请问ER6-E的1-4通道分别接什么,谢谢,有人说CH4是接油门的

网友:
可以把舵机臂转180度 舵角跟着移到零一侧  或者打开舵机,电位器左右2脚交换,同时电机线交换
来自微站

网友:
可以把舵机臂转180度 舵角跟着移到另一侧  或者打开舵机,电位器左右2脚交换,同时电机线交换
来自微站

网友B:
请问这个接收机可以用别的遥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接收机可以用别的遥控吗?

好像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