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改造电动自由飞战斗机,整形效果不错

楼主(2021-02-17):
2021,3,12更新。
飞机试飞失败,愧对精华啊,对不起大家。。。
试飞感受,感觉机翼几乎没有升力,阻力很大,拉不起来,板砖一块。
等有空再改改

---------------------------------------------------
大家好,
最近改造飞机上瘾了。
不知道模友们认不认识某宝上这架电动自由飞?

我拿到手的那一刻,情不自禁的发出一声感叹:
真丑!

心底有点不想把它改遥控了。

在构思一段时间后,心里有了个改造方案,于是开搞

首先用热吹风机加热机身

小心翼翼的把片状机身撕下,电子设备也拆卸不用

机翼加工,切下不要的部位

保留翼尖挂架

用3mm的kt板切出机翼形状的一半(50%)

与机翼贴合成KFM2翼型

与机身粘接,大约在机头后10厘米的地方

机身下的一些小突起已经事先切除

动力还是使用原机型的中推方式,电机改为8520,力大砖飞嘛。。。

改造平尾,飞机计划用三角混控方式,利用平尾两片舵面操控

简单的用纤维胶带贴合

粘在机身上,位置大概在机翼后面4.5厘米

飞机改造完毕,下面请大家分享我的改造。

下单翼KFM2

好像外观也漂亮不到哪里去。。。

外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啦。。。呵呵

计划用2个直线舵机,三角混空,8520直驱45-55桨,有视频的话会第一时间上传给模友们分享。

网友:
感觉还是丑!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真的还是丑!

网友A:
机翼可以不改造的,小飞机上翼形作用不大,白白增加重量。不相信可以再改一个不改翼形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可以不改造的,小飞机上翼形作用不大,白白增加重量。不相信可以再改一个不改翼形的试一下。

这样嘛。。。我还想过把机翼改为凹凸翼型,也就是在机翼3/1处简单的折下,那样升力是绝对好。
改KFM2是我已经制作成功过好多架这样大小机翼的小飞机了。

等有空我复刻下这架飞机,改为平板试试。谢谢模友建议。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不考虑一下高平尾吗?下单翼,然后评委放在原来的凹槽那里似乎也很有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一下高平尾吗?下单翼,然后评委放在原来的凹槽那里似乎也很有味道。

会尝试一下的,这飞机现在总试飞失败,麻烦啊。。。

网友C:
下单翼没有副翼或者上反,会不会不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单翼没有副翼或者上反,会不会不稳啊

已经改为上单翼,这飞机好难飞啊。。。

网友:
这个飞机,我也改了一架,腰推,很难飞。

网友D(2021-03-27):
兄弟又发大作啊,我还以为你改造的重点是鼻子,看完贴才发现原设就是那样啊。
开玩笑,言归正传,兄台这架飞机,小弟有点拙见:
1、下单翼还不加上反,你这是。。。。。能好飞才怪,除非你加副翼;
2、翼展比尾翼展大这么多,用三角翼的控制方法是不可取的,平尾那点力臂,想用偏航力矩顶的过主翼的升力,很费劲的;
3、KMF翼型我在这么小的飞机上尝试过很多次,基本上可以说,那个翼台的高度很讲究,坛子里几篇贴给的弦长十分之一这个数据也肯定不对。不说别的,你想想基本原理,翼型前缘是用来切空气的,后缘是聚拢空气的,实际中后缘的效果次于前缘,那么,你的前缘已经这么厚这么粗糙(请允许我不客气一下),空气都被切飞了,还怎么可能在台阶的地方还黏在机翼上,怎么可能在后半段形成一个涡流,怎么可能等同于一个平凸翼型,怎么可能有升力,所以。。。
4、既然你有3mmKT,小弟最近也弄了一些,建议你直接用擀面杖把它加工成高弯度翼型,翼梁用1.5mm碳棍棍加固一下,绝对高升力小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又发大作啊,我还以为你改造的重点是鼻子,看完贴才发现原设就是那样啊。
开玩笑,言归正传,兄台这架 ...

好建议啊,我都差不多要放弃这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