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的十字盘调平器

楼主(2021-02-18):
大家都知道十字盘调平很重要,想精确调平还是得上调平器。
tg520的主轴是10mm的,下图这两个不知道能不能用?有没有知道的大佬麻烦说下,感谢感谢

网友A:
主要是轴的直径对就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字盘鱼眼轴承比较高  扎带够不着斜盘舵机球头

没影响,扎带可以斜着,或者绑浆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轴的直径对就可以用

这个距离是不是都一样?   我是怕这个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影响,扎带可以斜着,或者绑浆夹上

斜着确实没试过,但是桨夹上可能不行,因为十字盘不平的时候不同的地方螺距不一样,桨夹也会动

网友:
用个小磁铁粘一根粗一点焊丝试试。很好用

楼主:
老板  666 啊,你是怎么让扎带歪下来的,我的扎带贼固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板  666 啊,你是怎么让扎带歪下来的,我的扎带贼固执

打火机,指那歪那,任意角度,任意方向,任意高度,没有不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指那歪那,任意角度,任意方向,任意高度,没有不服的。

哈哈哈,我现在就去试下,天秀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给力!

网友:
我是用游标卡尺量的,我要去买个29块的,我淘宝看了一下700级的都要55元

网友:
需要平衡器么,直接用螺距尺在十字盘三个臂上打到零度不就可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