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k100满油门时锁不住尾

楼主(2021-02-18):
新买的伟力K100,悬停时锁位是正常的,但是猛地提高油门到100%,尾巴就会往右转圈圈,停不下来的转圈圈,把油门降到悬停位置,就又能锁尾了,请问有朋友遇到过吗?怎么办呢?最后祝大家新年发大财,买新机。

网友:
换尾电机

网友:
尾桨换个大号的

网友:
K100对尾电机要求比较高,最好用原装的,非原装的要不动力小,要不动力又太大,锁尾都会有问题,不过原装电机好像比较贵,还找不到

网友:
我改了无刷的锁尾都扛扛的,但定速就不行了

网友:
螺距太大超负荷或者尾电机损耗,可以试一下加大一点的尾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换了个716的尾电机,全油门锁尾正常了。

网友A:
小白问一下什么是锁尾?如何操作呢?

网友:
锁尾好就是不管怎么动油门,飞机尾巴都在原来的方向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下什么是锁尾?如何操作呢?

锁尾好就是不管怎么动油门,飞机尾巴都在原来的方向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尾好就是不管怎么动油门,飞机尾巴都在原来的方向不动。

哦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