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聊聊图传信道和频点吧

楼主(2021-02-18):
小弟刚入坑,第一次5880这个频点信号还是可以的,后面我换5645这个频点信号大大折扣。不到5880的7成。请问大佬们这是不是有讲究,然后怎么选自己最好的信道频点。。请大佬们多多指教。

网友A:
那是有干扰吧,要是飞厂就你一个人,选和天线中心频点靠近的,我天线中心频点5750,我用57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有干扰吧,要是飞厂就你一个人,选和天线中心频点靠近的,我天线中心频点5750,我用5740

我用的是枫叶平板。中心频是5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有干扰吧,要是飞厂就你一个人,选和天线中心频点靠近的,我天线中心频点5750,我用5740

我也不知道选哪个频点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枫叶平板。中心频是5650?

买天线时外盒上有标注

网友:
最好弄个建议频谱仪,看下哪个频点干扰少

网友(2021-04-13):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选哪个频点最好

你肯本就不用考虑哪个频点好,图传频点这个问题取决于硬件的晶振质量。多余的就不说了,你懂的

网友(2021-05-22):
挨个信道测试吧,几年前的图传所谓的32或者48都是TMD的扯淡,就是商家卖的噱头,真正有用的没有几个,廉价的配件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能好吗?曾经有一个图传生产商的老板跟我透露过,频点的准确度来自于晶振的好坏,我曾经测试过除了鹰眼以外所有市面上的图传,频点间的纯净度及其的差,相互干扰及串频现象很厉害。所以你无需去纠结用哪个频点比较好,每个产品的差异化不同,只能靠你自己一个一个的进行测试和拉距,最终找出来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信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