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桨夹拉杆问题,

楼主(2021-02-18):
桨夹拉杆一定要平行于主轴嘛。新装一台x360。发现桨夹拉杆不平行于主轴。明显歪一些。手里的470正好平行于主轴。这样会不会螺距不准呀。麻烦有360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的450L好像也不垂直?现在不能飞,没修好呢

楼主:
还有哪位前辈有x360呀。给指点一下,现在飞着总感觉和470不大一样
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x3也是歪一些的,但程度不大,可以认为是近似平行的。450用的飞越头,拉杆也是歪一些的。。

网友C:
x360是这样的,把桨夹臂磨下就是,飞起来要柔和点,不过不磨也可以,风格,敏捷适当调整也好飞

网友D:
我的也有点歪,不过水平菜,感觉不错什么问题

网友E:
不用垂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