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s刷ardupilot用好赢电调

楼主(2021-02-19):
f4v3s刷ardupilot固件为什么用好赢天行者电调就会: “滴、滴、滴、滴、滴”……地响啊?
油门最低了的,按电调校准的方法最高油门再上电也是飞控自检后就会一直“嘀、嘀、嘀、滴……”,上次用乐天电调也是,上电自检后就嘀嘀嘀,但换个电调就可以……

网友A:
飞控配置界面,协议,PWM

网友B:
为什么用这个固件,BF不香吗

网友:
试试控设反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这个固件,BF不香吗

飞固定翼ap比bf香多了

网友:
固定翼不是inav固件吗?

网友:
有些电调兼容不好

网友C:
没解锁,飞控无油门信号输出,会滴~滴~滴~滴~滴~一直响。
响声是有不同含义的,建议查看电调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这个固件,BF不香吗

BF就是个垃圾

网友:
我用这个飞控也有个解锁的问题,INAV的固件。我都把GPS和罗盘禁用了,“导航安全”还是打红色叉,油门不能解锁。其他朋友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可能和我遇到的情况类似。我的也是f4v3s刷ardupilot,

楼主(2021-03-26):
引用 网友C:
没解锁,飞控无油门信号输出,会滴~滴~滴~滴~滴~一直响。
响声是有不同含义的,建议查看电调说明书。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