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0电机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1-02-19):
最近在装一条船,动力用380电机,请问这电机能上12V么,因为在电机卖家那里基本上标的额定电压大多都在7.5V以内。第一次用有刷电机,没有经验,请模友指导。

网友:
你不怕烧上24也可以,12v做好散热

网友:
不行的,有刷电机都是7.2v电,无刷可以11.1v

网友:
也有12V版本的,不过很少。价格差不多,淘宝上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导,可否这样理解:1.电压越高,电流越大,电机发热越大,只要散热能跟上就行。2.电机设计额定电压可将其视为一大致值.

网友A:
两个380的话还可以
7.2的不好吗比12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380的话还可以
7.2的不好吗比12便宜啊

主要是手里都是3S的锂电。还有就是两个电机串联怎么样,有这样干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手里都是3S的锂电。还有就是两个电机串联怎么样,有这样干的吗

不用串了 不要满油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串了 不要满油门就好

谢谢啦,这样最简单,把油门曲线调低

网友:
满油门一时爽,电机烧了特麻烦。

网友(2022-05-06):
有额定电压12V的,可在淘宝上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