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重新入模坑,该选什么控?

楼主(2021-02-19):
多年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入了模坑,奈何经济条件和时间有限,仅仅用过天6,那时候特别羡慕futaba和jr的控。

现在已经成家带娃,有点时间,想教孩子一起玩,主要玩固定翼。

查了一下论坛,目前看了华科尔的d7e,d10e,还有一个tx18s,不知道该怎么选,或者有别的推荐吗?

预算最好在1000内吧,感谢各位,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
我推荐tx16s

网友:
玩固定翼就天地飞吧,不超预算,中文系统,好上手。华科尔的控是传说中的神控,你的会折腾,改装四合一高频头后,80%的接收机都能用。优点是兼容广,接收机便宜。缺点你的自己去折腾。最后,都不超预算,都够你玩的,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玩开心就好,够用就好。有钱一步到位,全部豪橫设备

网友:
三楼说得对,天地飞就好。

网友:
天地飞16不错,能安装4合1高频头~

网友:
喜欢折腾就x9d吧,上四合一就是万能控,不喜欢折腾的话,收个二手8fg或14sg,tx16之类,不推荐

网友:
推荐opentx系统的,tx16s、tx18s这些。上手其实不难,愿意折腾的话可玩性很高。可以买四合一高频头的那种,能用很多种接收机

网友:
要看你玩什么了

网友:
千元以内推荐天地飞,不要去玩开源控,也不要去想着兼容接收机,便宜不了多少。新的天地飞操作界面简洁中文触控。有家有孩子,业余玩玩航模老婆不反对已经不容易了,我的观点就是控是用来飞飞机的,不是用来折腾系统的。现在要凑个天气好小孩有空老婆老人没事情的日子很难,难得有一天可以玩难道要花在控又不灵了这种事情上么?

网友A:
d7d10都是上世纪的控了,开源不稳定,还是天地飞中文

网友:
以前收个成色好的t8fg再加个接收机

网友B:
小飞机,可考虑富斯,才200多。大飞机天地飞et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可考虑富斯,才200多。大飞机天地飞et16

天地飞et16 可以大小飞机通吃吗
飞打飞机的可能性不大 估计最大翼展也就1米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d10都是上世纪的控了,开源不稳定,还是天地飞中文

jumper t18 这些 飞小飞机 或者再大一点也就翼展860 1200之类的 应该不会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jumper t18 这些 飞小飞机 或者再大一点也就翼展860 1200之类的 应该不会不稳定吧

新手,带娃,商品控省心,稳定
玩多了,换个口味,买个开源t-lite娱乐也不错

网友:
看看周围人都用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et16 可以大小飞机通吃吗
飞打飞机的可能性不大 估计最大翼展也就1米2吧

天地飞加外厂高频头,原理上可以大小通吃。我没试过。
主要是小飞机一般用微型接收机,协议以富斯为主,还有dsm和futaba,不过富斯协议的最便宜。其实富斯也可飞大飞机。另外富斯对小四轴也是兼容性较好。

网友:
富斯i6,微型接收机,空心杯动力,不挑飞场

网友:
开源入frsky 或 radiomaster,不要入Jumper or radioking

为什么开源不稳定,因为下面 两个品牌的原因

网友:
不要迷信闭源就一定稳定。futaba是稳定,但是天地飞et系列反馈故障的不少,很多是软件原因。而opentx系统稳定性很高。

网友C(2021-04-20):
我有个天地飞7,用了八年了,从来没有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