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牛可以替代叉车卸货吗?

楼主(2021-02-19):
要买个500斤的机器,不想请叉车卸货。二手液压地牛可以用吗?
地牛上用几层木板垫到货车高度,把机器推到木板上后一层层抽木板卸货。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不过要注意安全。

网友B:
用一次不如请叉车,工具是一方面,工作经验不容忽视。安全最重要,由于别的考虑,造成设备损坏或者人员损伤就不好了。

网友C:
500斤不算重,找四个人抬下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去工地找块3-4米的长板 两个人扶着一滑就下来了

网友E:
用地牛代替过千斤顶给叉车换轮胎,还用过地牛顶货车地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