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拼帆模板(3D打印图纸)

楼主(2021-02-19):
T站链接: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2671678

原作者还发布了一个很棒的RG65打印图纸,可以去他的主页翻

网友:
感谢分享!
Simple "Tortoise" for sail making, size fits well to RG65 and similar size boats. 240 x 160 mm, 6 mm camber.

网友:
这个要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2024-04-26):
怎么用啊

网友A:
翻我以前的老帖子,有介绍的,可以先用A4纸练一下手,琢磨琢磨就明白了

网友:
我觉得模型帆船的帆没必要制作成中间鼓四周低的形状。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制作帆的材料并非是强度非常高的,只是一片双面或单面磨砂处理的聚酯薄膜。其厚度大体在0.05~0.03mm之间,当受到单侧的风压,由于材料的弹性模量并不大,会产生明显的变形。仔细观察可发现在风力的作用下,就是一个中间鼓四周稍平的球形的一部分。当然,若是用弹性模量非常大的材料制作风帆的话还是可以将其做成类似3D的球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我以前的老帖子,有介绍的,可以先用A4纸练一下手,琢磨琢磨就明白了

网友(2024-07-30):
这个块24cm,一般3D打印机不够这个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