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380配fc6250hx

楼主(2021-02-20):
先挖个坑,然后我去等快递,到时候做一些初步上手的设置,以及我看看我能不能搞懂细调,能的话我就发全套教程,不能的话就来一套初步设置

网友A:
就期待你了,我也同步调试中

网友B:
聽說PID不好調
不然我也想換一顆
能用遙控條參數真的很方便
現在就等看看microbeast更新SRXL2後
能不能直接控調參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說PID不好調
不然我也想換一顆
能用遙控條參數真的很方便

都说不好调,其实原厂设置也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期待你了,我也同步调试中

我快递还没到,还得几天,

楼主:
4651插上陀螺仪后插电,按对频按钮和ix12对频可以连接,一个陀螺仪最多支持两个接收器,如图是加了一个卫星,4651对频后拔掉插上对频插头,卫星闪灯与ix12对频,之后拔掉对频插头,插回4651,上电就可以识别两个接收器了。

楼主:
如果不是地平线电调,电梯插头插1号口。地平线电调插2号口,可以实现数据回传,回传电压、电流、转速之类的

楼主:
电调打错字成电梯了,抱歉抱歉。接下来就是软件设置,快递还没到,我先翻翻视频,慢慢发。

网友:
楼主人才,感激不尽

网友C:
ix12怎样?我也想换这个控。可是看到地平线新出了一个系列遥控,选择困难症犯了,不知道买ix12还是最新款的好。我一直用地平线DX8,不知道模型设备是不是考过来可以直接用,最怕换控重新调机

楼主:
电调还没到,我会先上传官方的设置视频在B站(有中文字幕),审核通过后我就发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ix12怎样?我也想换这个控。可是看到地平线新出了一个系列遥控,选择困难症犯了,不知道买ix12还是最新款的 ...

ix12对得起这个价钱,使用起来还行,我现在就用这个,nx系列加了彩屏,没有中文,两者看自己喜好选,我建议是收二手的ix12,不合适再卖也不会太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ix12怎样?我也想换这个控。可是看到地平线新出了一个系列遥控,选择困难症犯了,不知道买ix12还是最新款的 ...

nx系列不太清楚,ix12好像是可以把模型拷过来直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x12怎样?我也想换这个控。可是看到地平线新出了一个系列遥控,选择困难症犯了,不知道买ix12还是最新款的 ...

ix12評價很兩級多半都是嫌開機太久
程式反應差
陽光下看不清楚之類的
NX比較像以前DX系列的升級
多了WIFI可以OTA升級
我現在用DX9
如果要換應該也是買NX10
NX10有iX12沒有的霍爾搖桿不過我覺得NX系列那個可折天線真的巨醜...
還有那個萬年micro usb....
改個type-C不好嗎
DX8除非是一代的或是有壞了電位器會抖
不然也沒什麼換的必要

楼主:
以ix12为例:1、在模型调校进入后选择继续编程。2、选择设置。3、再进入十字盘。4、选择输出设置

楼主:
1、我的舵机是gdw290,选了333Hz。2、xl380十字盘如图选择,接舵机的时候根据电调不同,插在对应的插口。3、方向表示是舵机的正反方向选择(我的数据只做参考)。4、辅助微调表示的是十字盘的水平(最好是舵机与舵机臂90度,且十字盘水平),十字盘水平后,调节大桨夹的拉杆,使桨在0度水平。

楼主:
刚刚恢复出厂忘记设置直接插舵机,有一个舵机没反应了,有人知道gdw舵机维修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吗?非常感谢

楼主:
AFR表示的是循环螺距和总螺距,由于舵机坏掉一个,目前就能发基础设置了。之后修好了再慢慢研究这个陀螺仪。

楼主:
1、进入设置里的尾旋翼。2、进入输出设置。3、我的是gdw595,选333没反应,选了560才正常使用。方向和十字盘一样是正反方向。辅助微调是调节舵机中立点的。行程是调节行程,意思是舵机左右最大行程有时候超出了尾桨可以滑动的行程,把它调到尾桨范围内就行,我之前装oxy的时候,说明书要求在舵机中立点时,要使尾桨稍微不水平,转起来的时候有一点向右边吹风的意思。

楼主:
设置里面的油门里有失控保护和悬停,失控保护点进去的设置是当接收器失控时候,油门的值,我建议油门拉到最下面,然后点击捕捉失控保护位置保存。悬停的百分比指的是自稳的值。

楼主:
全部设置好了之后,在主菜单进入系统设置校准传感器,官方建议这样子做避免意外发生。

楼主:
要准备考试了,以后再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准备考试了,以后再更新

我的装好了,静静的等你的调试教程了!

网友:
以前记得也有讨论过尾舵机中立点,尾桨滑块是在当中还是微微一侧……有说法说最好是理论上尾舵机中立点,这时候尾桨位置吹的风刚好能抵消正常的反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ix12对得起这个价钱,使用起来还行,我现在就用这个,nx系列加了彩屏,没有中文,两者看自己喜好选,我建 ...

谢谢你的建议,我收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x12評價很兩級多半都是嫌開機太久
程式反應差
陽光下看不清楚之類的

谢谢这么详细的分析。我的DX8已经战斗十来年了,依然好用。只是有点喜新厌旧

楼主:
各位非常抱歉啊,我没能好好做完评测,我要准备去读研了,以后再回来研究陀螺仪,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哦豁。凉凉了

楼主(2021-04-18):
调十字盘的方式这个好说,就是在设置里的十字盘选项,进入输出设置,选择辅助微调,将将调成零度,我感觉要是拉杆换成可以微调的那种就更好了,我这还差0.08,但是手里没有工具,钳子拧不动,可惜了

楼主:
十字盘ABC分别对应123

楼主:
调总螺距在十字盘里面的AFR里,调节总螺距,我是先打到最上,然后设置调平器为零,之后打到最下,设置到25度(就是12.5度)。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方式。有更好的也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翻滚和俯仰我后面确定一下。今天先到这,我要去睡午觉了,然后再翻翻外面的英文资料然后写上来。

楼主:
大家一定注意先退出设置然后再拔电源,我这调了半天又没保存,睡觉去,不想了

楼主:
地平线电调设置